[其他] 请教这个标100的贴片电阻是100欧的吗?

楼主(2023-09-27):
as1117的倍压电阻上分压电阻为100欧,这个是下分压电阻,标100欧,实测10欧。现在AS1117的3脚输出是1.8V,如果是100欧的话输出应该是2.5V,给K9F1G08U0D闪存供电。

网友:
是10欧,10×(10∧0)

网友A:
101才是100欧,第三位表示0的个数。

网友:
10X10的0次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1才是100欧,第三位表示0的个数。

谢谢,知道了,那就是10欧的电阻。

网友:
标的数值不是直接阻值

网友:
紫薯紫薯布丁

网友:
欧耶,又涨姿势了!

网友:
欧耶,又涨姿势了

网友B:
万用表实测才是最靠谱的

网友:
像这样的例子 你已经知道负载所需要的电压是多少的情况下不是很好判断ADJ的输出了不要太在意R2的电阻 要在意的是负载

网友:
100的标识,是10欧姆电阻

网友:
贴片电阻的阻值不能按上面的数字直读,最后一位是10的乘方数。100表示10×10的0次方=10 Ω。

网友:
涨知识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实测才是最靠谱的

拆下来的还是算了,100实测54兆都见过。。。    要问怎么离谱的那拆出来的,美的变频。。。

网友:
我比较笨,一般读第一和第二位,先读出10,第三位是多少个零,0个零就是没有,那就是10欧姆了。

网友:
i看下电子维修基本书籍有介绍

网友:
下个软件 各种型号能查

网友:
好多热心坛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