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最大显示1999,为什么第一位只能显示1?

楼主(2023-09-27):
有一个问题一直不了解,为什么万用表最大显示1999,第一位只能显示1,为什么不能显示更大的数?是为了节省成本吗?

网友A:
你看看这两个屏幕成本一样吗?  除了能显示1 以外还能显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这两个屏幕成本一样吗?  除了能显示1 以外还能显示什么?

这玩意成本差别能多大?后面3-4位都显示全了,就差最前面这一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成本差别能多大?后面3-4位都显示全了,就差最前面这一位吗?

看量,就算每个只省出来几分钱,量上来了就挺可观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成本差别能多大?后面3-4位都显示全了,就差最前面这一位吗?

你懂不懂 什么叫 3又二分之一显示 ?

显示屏成本低,但是内部的数模转换线路贵。所以得分档次。

网友:
如果不只显示1的话,数模转换器的位数就要增加,成本就大大提高了。

网友:
你懂不懂 什么叫 3又二分之一显示 ?

显示屏成本低,但是内部的数模转换线路贵。所以得分档次。

网友:
你这问题不是自我矛盾么?

1999 第一位若不是 1,还能叫 1999 么?

假若第一位能显示 5,这就是 5999 了。

网友:
1999 只能显示1,超过了就是3999了

网友:
最好能9999

网友:
多是成本惹的货。

网友B:
这种是2000字的芯片决定的,最大只能显示1999,所以叫做三位半(其实算不上半位,应该显示4999才能算三位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2000字的芯片决定的,最大只能显示1999,所以叫做三位半(其实算不上半位,应该显示4999才能算三位半 ...

数字万用表出来的时候早,万用表厂家已经是良心中的良心了,起步就三位半,要是以现在的无良厂商,起步最多只是三位表,哪半位都不想给你

网友:
那个显示屏多个位没关系,配套的电路成本就上来了,特别是那个基准和AD转换器,专用集成电路出来后,这个成本才降了下来,你想想,5块钱包邮的3位半830表,还要什么自行车呢!

网友:
自行车代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其实1999就是999前面加个1得来的,成本增加不多
同理9999不如前面再加个1,就变成19999了

网友:
因为7106的基本量程最大只有200mv,为了有更多功能才扩展的,只能是整倍整倍的扩展。

网友C:
U表显示位数多,八位半显示的都有。。。。。绝对不抠门!

网友:
引用 网友C:
U表显示位数多,八位半显示的都有。。。。。绝对不抠门!

经你这么提醒,确实如此,几十块钱都能搞定的事,万用表居然不用。

网友:
模数转换电路,11位正好2048的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