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两款欧普LED台灯MT-HY03T-189/233

楼主(2023-09-27):
189充插两用,充电口掉了,安了个小尾巴,外部限流0.4A充电,充入1.55Ah,充满转绿灯后开灯不会变红色,好像有12级亮度,最大0.47A,最小0.09A,关灯为0。
233输入15欧电阻开路,底部3mm大铁板。最小输入2W,最大12.5W。

网友A:
这在国产里面算比较好的,不过共模电感都给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在国产里面算比较好的,不过共模电感都给省了

第一眼我以为偷工减料了,查芯片资料确实没有。

楼主:
关于台灯的评测,可以看看这篇文章,里面有提到189。http://js.zhonghongwang.com/show-139-8221-1.html

网友:
内部也太简单了

网友B:
MicroUSB口脱落,可以直接换个Type-C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croUSB口脱落,可以直接换个Type-C口。

为什么呢,直接换没地方不说,还不好焊,焊盘也已损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直接换没地方不说,还不好焊,焊盘也已损坏了。

现在C口相对通用一些。有种带转接板的C口,做好绝缘,只需焊接正负极,其它的可以热熔胶固定。

网友C:
4.5W(15*0.2W)什么科学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C口相对通用一些。有种带转接板的C口,做好绝缘,只需焊接正负极,其它的可以热熔胶固定。 ...

这样啊,槽孔开不好,我自用无所谓,小尾巴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W(15*0.2W)什么科学计算。

可能指最大输入4.5W

网友:
欧普还为很好,拆开才发现一般般呀!

网友D:
最近在给孩子看台灯,
个人喜欢欧普这个牌子
发现海鲜市场好多欧普的台灯,都是坏的,
有点好奇,以欧普的品质,不应该呀。。。
很多和楼主一样的,我家用的所有灯都是欧普的,质量很好。
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这玩意儿还得看小米第一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在给孩子看台灯,
个人喜欢欧普这个牌子
发现海鲜市场好多欧普的台灯,都是坏的,

产量大,坏的自然也多,至于micro口的多半是暴力插坏的,也许习惯C口了。

网友:
做工也很一般,焊接差劲的很

网友:
看起很山寨的嘛

网友:
LED台灯一般使用外接电源

网友:
这怎么看着像山寨的啊

网友:
看着质量一般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