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是如何测量mA级电流?

楼主(2023-09-27):
万用表如何测量mA级电流?串电阻然后测量采样电阻上的电压吗?采样电阻阻值大概多大?这个采样电阻串入电路,会不会改变原来电路中的真实电流?
mA级电流,如果用互感器测量,是不是更好?

网友A:
精神值得肯定,爱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神值得肯定,爱看

说真话,论坛上有几个人真懂万用表测量原理?大部分人只会用来简单测量电流、电压、电阻等基础参数,但对测量原理、测量结果、精度、准确度、分辨率、温漂等不了解。

网友B:
如何测量mA级电流?不是有mA档吗?uA级的电流也可以测。主要是看你使用的万用表准确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测量mA级电流?不是有mA档吗?uA级的电流也可以测。主要是看你使用的万用表准确度如何? ...

问题在于,万用表是用什么原理测这个mA级电流的?

网友:
数字表最终都转化为100-200mV左右的满量程信号用AD转换器转成数字形式显示,指针表一般是转换为50uA的满偏电流来指示

网友:
小电流一般是因为回路电阻极大,串上个检流电阻对电流大小影响极小,所以一般ma档的检流电阻大一些没关系,mA档的保险丝电阻都不小,相比来说大电流档对检流电阻来说要求更高,因为你串个万用表,万用表的保险丝内阻和检流康铜丝的内阻都对这个大电流多少有些影响,不过电流已然很大,精确度低一些也不影响。一些电流表表头的外置检流电阻一般标示为:75mV/100A,也就是说通过100A电流时的检流电阻压降是75mV,相当于电阻是0.00075欧,也就是0.75毫欧。

网友:
直流互感器?

网友C:
我认为小电流比大电流更容易检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小电流比大电流更容易检测吧

不一定吧?大电流一般不用直接把万用表串入电路测量,可以选择电流钳、分流器等,而mA级小电流,采样电阻大了容易影响原电流,小了可能分辨率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一定吧?大电流一般不用直接把万用表串入电路测量,可以选择电流钳、分流器等,而mA级小电流,采样电阻 ...

不懂,累脑子,不想了

网友:
用电阻比用互感精度高

网友:
你可以试试用互感器测量毫安级电流看看效果!

网友:
这个采样电阻串入电路,会不会改变原来电路中的真实电流?

问出这个问题的就不要质疑别人光知道用,不懂什么温漂、原理了。答案当然是会。

网友:
几乎所有的数字万用表,本质都是电压表。就同所有的机械指针万用表,本质都是电流表。

我们都知道现实不存在中学时学的理想表模型的,就是电压表内阻无穷大,电流表内阻为0。因为最末端adc的检测电压范围是相同的,外部测量信号打了或者小了,只能通过分压、放大电路先处理。电流表希望输入电阻越小越好,典型的数字表电流档,A档 0.01R mA档1R,uA档约100R。

这也是为什么说zt225是不错的表,它少有地A档提供0.0001A分辨率的手持万用表,就是在接入电路电阻敏感的场合,可以用最大电流档,0.01R串入电阻有0.1A的分辨率,而且大量测试证明即使在较低读数依然相当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