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西数SSD SN550 掉盘了

楼主(2023-09-27):
已超保,这个还能救吗??

网友:
西数的盘,只要有一点错误,固件就保护了

网友:
看来要买5年保的

网友:
固态硬盘没必要买那么大的,256或者512就足够了,数据还是另外买机械盘存放保险一点!

网友:
拆颗粒换主控板吧

网友:
原本写入不多的话我可以收
拆颗粒用

网友:
数据还是机械吧,固态这么大没啥大用吧

网友:
可以换一包烟钱

网友:
存储空间,本来就是消耗品,没有永远有效的,重要数据备份才是王道

网友:
听说只能拆颗粒搬板

网友(2025-01-08):
请问你的SN550修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