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突然间数码之家网页字体发虚

楼主(2023-09-27):
             不知怎么回事,chrome看论坛字体发虚,看不清了。但是回老站没问题,网页很清楚。用华为浏览器看新站老站都没问题。

网友:
有时候在论坛网页突然卡的鼠标都挪不蛮动   按键调出任务管理器就好了

网友:
硬件加速了

网友:
感觉好像看过类似的帖子

网友A:
显卡分标率设置下,或驱动重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分标率设置下,或驱动重装

这不是分辨率设置问题,也不是驱动问题,网上早就有人讨论过了。只是部分网页会出现此类状况,其他网页显示完全正常。
要么打个补丁,要么换浏览器版本。俺用edge浏览器出现此问题后,回退到旧版本并禁止升级就搞定了。

网友:
网页缩放了吧

网友:
还没碰到过,是不是懒的原因,系统及软件不喜欢更新。倒是碰到打不开的情况,有时连续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分辨率设置问题,也不是驱动问题,网上早就有人讨论过了。只是部分网页会出现此类状况,其他网页显 ...

  奇怪的的地方是,chrome原来一直正常。好像是装了爱思助手后,又在启动服务里禁掉了一些选项,再用chrome就这样了。

楼主:
    重新恢复系统,又正常了

网友:
电脑在给你自动更新驱动刘

网友:
浏览器问题吧?

网友:
钉子户,能不升级不升级

楼主:
   又来了,刚刚用chrome看帖,一直正常。就把chrome重启一下,又不行了。还是改华为浏览器得了。

网友:
chrome浏览器问题,,改win10能更新chrome后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