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我也用RX8025T改时钟32.768时基信号

楼主(2023-09-27):
       前不久看到很多坛友用RX8025T芯片来改造家里的电子钟,使原本不准的电子钟精
度都有所提高,我在改装发现有几个问题,再次提出来让坛友在改装时,尤其是在使用
电池供电时注意一下。电流越小电池才经用。

       1. RX8025T在foe没有接电源时,在3V时电流为0.8-2.8uA,5V时电流为1.2-3.5uA
           此时fout没有32.768K输出
       2. RX8025T在foe接电源时,在3V时电流为2-12uA,5V时电流为3-20uA
           与所接负载有关,此时fout有32.768K输出,
这是在同等电平测量的结果,
       重点是RX8025T电源接3-5V时,而电子钟的电压是基本只有1.5V(1.3-1.55V)
此时发现RX8025T工作电流竟达2mA怀疑是fout输出电平太高,后经过,在fout输出端串
一20K电阻改善不大,最后在fout再串一22P电容才使RX8025T工作电流正常,

网友A:
用8025ac   1.5V芯片

8025t是3V的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区分芯片使用

网友:
精度非常好,改了一年也就几秒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8025ac   1.5V芯片

8025t是3V的

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芯片型号的字母后缀是来区分芯片具体参数的,在使用前一定要查好详细参数来应对应用环境。

网友:
用晶振调校的好一样可以

网友:
芯片工作电压不一样

网友:
认真拜读学习一下

网友:
这是个好东西 家里的表基本都改了

网友:
8025有两种电压啊,带T的是温度修正的,电压是3V,不带T的是1.5V电压,没有温度修正

PS:以上是我从论坛学来的

网友:
这个RX8025T我之前测试过,裸测静态电流2uA多,然后焊接到转接板上测量静态电流就忽高忽低,高的时候有100多uA,之前以为焊接时烫坏了芯片,后面发现焊接到转接板时,只保留4个需要用到的脚,其它全部剪了,然后静态电流一切正常,2uA多很稳定,估计是焊接到转接板加长了引脚,有干扰

网友:
坛里大神多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