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个小电磨

楼主(2023-09-27):
淘了个数示电机调速小电磨 - 我是工具控 数码之家 (mydigit.cn)前期回顾

今晚有空拆来看下,里面好像少装了一个轴承,大家说有没有必要买个给它装上去?要买什么型号的轴承好些,要怎么装?
单位写错了,应该是mm,不是cm

网友A:
直径7.9公分,79毫米,这不是手持电磨,这玩意儿最起码也得是磨床

网友B:
我觉得应该不少轴承,因为一般都是取整数的。你这个7.9mm没有合适的轴承啊

网友C:
不至于,多道轴承多份阻力,应该是设计适配不同轴承位

网友D:
一个轴上两个轴承,两点定一线,多了就过定位了,会增加阻力加大耗电降低寿命,除非特别重载情况下,需要轴承架及轴的同轴度能做到非常好,家用低成本小工具,没必要。

网友:
单位标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7.9公分,79毫米,这不是手持电磨,这玩意儿最起码也得是磨床

单位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不少轴承,因为一般都是取整数的。你这个7.9mm没有合适的轴承啊 ...

可能是我的卡尺有问题,便于货。可能应该是8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至于,多道轴承多份阻力,应该是设计适配不同轴承位

两个轴承会不会同心度要好些?或者是把轴承移到前面的位置稳定性会好一点

网友E:
这电磨有劲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轴上两个轴承,两点定一线,多了就过定位了,会增加阻力加大耗电降低寿命,除非特别重载情况下,需要轴 ...

有道理,那么把轴承向前移个位,它的稳定性和受力会不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电磨有劲不?

还没试过重载,晚上回去有空试下。

网友F:
碳刷不拆开外壳就可以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碳刷不拆开外壳就可以换吗

要拆外壳才能换

网友:
做工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