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保护的充电宝怎么取电?

楼主(2023-09-28):
一个京东京造的充电宝支持5V3A,和各种充电电压的输出,目前想带一个功率不超过12W(调速)的风扇

用过诱骗器,诱骗出12伏,但是风扇没开机就保护了(估计是没有输出电流,测试过100毫安可以维持12伏一直输出)

用过5伏升压12伏的板子,也不行,没接风扇可以输出,接了风扇,充电宝所有灯闪5次,查询智融的说明,是检测到国外或者短路了(启动瞬间功率过大?)

不知道怎么跳过检测强制输出呢,有大侠知道吗,难道非得逼我把充电宝拆了引线出来供电

网友:
给风扇供电加电容     改个软启动电路给电容充电延迟启动风扇

网友:
启动电流过大,保护了。启动电流过大,保护了。启动电流过大,保护了。

网友:
电池端直接升压。

网友:
感觉有点深奥哟

网友A:
能否加软启动电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加软启动电路试试?

我风扇前面接了个可以关断输出的调速板,算不算软启动?只是启动板一开充电宝就保护了,接到可调电源上调速板和风扇都是正常的

网友:
我18w双向快充的充电宝可以给自制的直流无刷风扇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