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怎么把弹簧压回去

楼主(2023-09-28):
靠蛮力是不行啦。左边新买的,拿来参照

网友:
哈哈哈哈哈  一次不小心摔地上了 我的也这样了   最后用了一根绳子 绑那了

网友A:
先压中间,再压两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压中间,再压两边

这个方法是对的,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这不是理发器的刀头吗?

网友:
用绳子往回拽    用绳子往回拽

网友:
把两边的掰两边不压住,中间压好压到位,再把两边分别搬回压到位

网友:
两边的往两边劈开,按好中间,再摆正两边

网友:
先力臂短的,再力臂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压中间,再压两边

正解,支点不同导致运用杠杆定律起来,一个省力一个费力

网友:
这是用在哪里的工具

网友:
怎么省力怎么压

网友:
要手脚并用,先压中间,然后用脚踩住,在用两只手分别压回左右两侧,完工。

网友:
用黑色的那个器件压哈!

网友:
不应该是把黑色的固定块卸下来,两端一起压再固定吗?

网友:
先用绳子绑,再剪断

网友:
想想都知道短的需要的蛮力大,长的相对省力,手指粗不好弄

网友:
昨天也想拆孩子的电推子,亏电了,充了一晚上冲上了。幸亏没拆。。

网友:
先压中间难的,两面的好压

网友:
理发的刀头,我记得我压过,徒手就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