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办公用小主机预算300元左右有推荐的吗?

楼主(2023-09-28):
请教一下大家我想购一台办公用小主机,主要用途是接家里电视用WPS等办公软件(学校经常给家长布置家庭作业用)。能播放高清电影更好。

预算300元左右有推荐的吗?

网友:
一般电视不适合当显示器使用

网友A:
300预算的话,联想的4500Q吧,
准系统带电源200,
i3 4170T  25,
DDR3 4G*2  20
MSATA 128G  20
SATA 500G  25

1080P的电影是没有问题的
无线网卡 10块
总计300

网友:
直接买一体机不好吗

网友:
3楼的靠谱,价格都好便宜。

网友B:
你家里一点旧配件都没有?
接电视机?需要HDMI接口吗?
H61+E3 1220 V2+亮机卡(带HDMI接口)

网友:
咸鱼淘二手i3的主机,性能强悍。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预算的话,联想的4500Q吧,
准系统带电源200,
i3 4170T  25,

有卖家推荐吗?

网友:
咸鱼上多得很,还包邮。咸鱼上多得很,还包邮。咸鱼上多得很,还包邮。

网友:
咸鱼上多得很,还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家里一点旧配件都没有?
接电视机?需要HDMI接口吗?
H61+E3 1220 V2+亮机卡(带HDMI接口) ...

既然都说办公了,还要啥独显,集显不好吗?H61+E3 1225 V2+8G+240G固态,300应该很富余。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预算的话,联想的4500Q吧,
准系统带电源200,
i3 4170T  25,

这价格厉害了,佩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00预算的话,联想的4500Q吧,
准系统带电源200,
i3 4170T  25,

300.是二手的吧?新的得多少米?

网友:
闲鱼多得很,刚看了一下我的价都高了,实际要不了我说的这个价。一升小主机,家用不打游戏的话最实用了。

网友:
我选择4150之类的+B85+4G*2+200-400G固态3610之类的或者240G金士顿。搞个小机箱安装长城智能网星285W的带插板的关机显示器断电。好维修好收拾。

网友:
t430
应该能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0.是二手的吧?新的得多少米?

300预算能买啥新的?

网友:
买工控机吧,省电还不占地,注意点发热就行了

网友:
百元以内3865U、3965U的矿板,配上内存、固态硬盘,办公、视频妥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