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老家监控摄像头求推荐?放在屋檐下,夏天会比较热

楼主(2023-09-28):
放在屋檐下,夏天会比较热,有没有可靠的wifi摄像头推荐?

网友:
有wifi,就有宽带,有宽带就有运营商,那运营商送的就可以了,关键是坏了打电话就有人上面维修!

网友:
我用的大华的乐橙k3x,用了挺久了,也是南向屋檐下。挺稳定的。

网友:
我的小米市内的放在老家屋檐下面,3年了,还没坏,就是双向通话效果不好

网友:
什么摄像头都行。网可以蹭网解决,有电就行

网友:
弄个带POE供电的,无线的不太稳定

网友:
萤石云的无线摄像头挺好的,老家装了4个无线的,用了5年了,没出过问题,连接网络后可以回放录像。

网友:
监控摄像头设计都是户外用的吧,防雨防晒都是基本要求

网友:
室内版本确实不适合室外使用,买个室外专用机

网友:
室外室外想省事避坑萤石。屎黄外壳和树脂镜头是硬伤。不限于萤石,凡是树脂镜头的机器都一年多完蛋

网友:
搞个太阳能的

网友:
我一个室内的,后来用在南面屋檐下,两个夏天过去了,今年夏季高温有时连不上,平时还好,就是移动侦测有时录不了。

网友:
再摄像头上搭块板就行。还防雨

网友:
小米 C400

我是弄个铝板反弯  厂 字型   上面打个孔 摄像头放下面  ……

网友:
萤石室外防水的云台,具体型号忘了,装在铁皮房靠很近铁皮的下面,风吹日晒。两年多了都很稳定

楼主:
谢谢各位的推荐。jd已入乐橙k3x,除了首次添加摄像头很不顺利之外,其他体验还是很赞的,可能是服务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