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猫 无unup-更新神助 竟变公网了

楼主(2023-09-28):
1 目前光猫 拔号,我开启DMZ  好像不起作用,(只能指定一个设备)
京东路由器显示无开unup

一位网友叫我 mac  最后一位 C4 改 C5 (不知啥原理)

发现网络NAT3 变NAT1  最后发现外网 和内网  ip地址是一样。

最后光猫桥接  路由器 变nat0
说下这个公网 我打了N次电话就是没有。

奇怪真奇怪,这个联通竟然藏着公网。
那个ipv6好像没开通,不知是不是京东路由器问题。

网友:
直接用京东云拨号~

网友:
光猫桥接,路由器拨号,啥都不用管。

网友A:
都进了超管了,用jd拨号,光猫性能极差,dmz都很不稳定。别说upnp了,更吃性能。拨号都显示nat3无upnp就是运营商限制或者区域二级机房,只能开ipv6看看能不能跑,跑不动就放弃吧。没得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进了超管了,用jd拨号,光猫性能极差,dmz都很不稳定。别说upnp了,更吃性能。拨号都显示nat3无upnp就是 ...

1 开DMZ 指定mac 不起作用,修改mac  后二位 c4变c5  网络nat3 变nat1 发现外网和内网  ip是一样的。
2 改光猫桥接 nat1 变nat0

网友B:
c4变c5,,只是MAC设备信息更改,可能系统识别为一种新设备而已

网友:
楼主搞这么复杂就是为了玩DMZ?

楼主:
引用 网友B:
c4变c5,,只是MAC设备信息更改,可能系统识别为一种新设备而已

1  正确的mac地址 开DMZ 不起作用,
C4改C5  就起作用。不知道系统识别是不是故意搞的

网友C:
公网IP不好搞了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网IP不好搞了现在

对,现在不开呀。但他的设备  奇怪,公网竟然隐起来的。(线路新铺设的),

不是你改了桥接就有公网。

网友:
光猫后接路由器。
两种方式
1.光猫桥接  路由器拨号  路由器设置端口转发
2.光猫拨号,光猫开dzm, 路由器WAN口固定ip地址。光猫dzm地址指向这个固定ip地址。路由器设置端口转发。

路由器里也可以再设置dzm,这样外网只能访问内网的一台设备,内网的这个设备对外网就是光猫获取的公网地址。
不开dzm  用端口转发, 外网 输光猫公网地址:端口号就可以访问内网设备。这样外网就可以访问内网多个设备。

前提是你的光猫wan口能拿到公网ip地址,否则就是一个大内网,无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1 开DMZ 指定mac 不起作用,修改mac  后二位 c4变c5  网络nat3 变nat1 发现外网和内网  ip是一样的。
2  ...

nat0就好了。已经是最好的了

网友:
ipv6可能是光猫没有开,连接协议要ipv4/ipv6双栈。很多默认v4,但是你有公网IP,有些地区是不给双栈的

网友:
有公网IP也有IPV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