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金泰克S300 120G用什么量产工具

楼主(2023-09-28):
主控:SM2258XT

闪存芯片:NW838 NW837
找了几个量产工具,量产出来的速度都很差,很不稳定,就和过山车一样,最低只有15M的速度,有哪款量产工具比较好,谢谢!
当然我也想着拆了给做U盘,毕竟120G容量固态有点小了,有什么好方案么,或者我付费改也行,谢谢

网友A:
2258的工具太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58的工具太多了吧

是的,就是太多了,不知道哪个适合,试了几个效果都不太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258的工具太多了吧

2258xt b0kb的量产。b0kb用公开固件,基本上什么主控都差不多,上U盘的主控写也是大波浪,假如忽略4K,可以上3281,开成PSLC,不过只有1/3容量,可以写成一条直线100MB

网友C:
2258xt,众生平等啊,缓存外读写能到个位数,正常的

网友D: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knEyoFlRikwAS3dxcImpA?pwd=8888
提取码:8888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58xt,众生平等啊,缓存外读写能到个位数,正常的

3s出缓,也太拉了,直接拆颗粒做U盘性价比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knEyoFlRikwAS3dxcImpA?pwd=8888
提取码:8888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 ...

老哥,这全啊,我找几个试试,有推荐的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58xt b0kb的量产。b0kb用公开固件,基本上什么主控都差不多,上U盘的主控写也是大波浪,假如忽略4K,可 ...

这个现在就是个废品,怎么资源利用最大化才好,拆颗粒焊接U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58xt b0kb的量产。b0kb用公开固件,基本上什么主控都差不多,上U盘的主控写也是大波浪,假如忽略4K,可 ...

或者我可不可以理解成,这个闪存芯片很垃圾,啥主控都都救不了它,我想的就是容量大点,速度稳定就好(3 40的速度),要是实在没啥价值,就只能垃圾处理了

网友:
58xt众生平等

网友:
这颗粒就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