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孩子玩具,各位随便看看吧

楼主(2023-09-28):
孩子玩具,不能连网络了,只有一首歌循环播放。待机也不行,拆开一看只是个充电电容电池。能否直接用18650替换?

网友:
只能说是复杂化的简单型,一首曲子,怎么也该多存储几首歌曲哦

网友A:
原设计是存储几首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设计是存储几首歌啊。

就一个。好像可以插TF卡,改天插一个,只能拆开才能插。外壳没有插口。也不知道插上能不能播放

网友:
可以连WIFI的啊,怎么不连呢
我的改了18650再加充电保护板,原来的充电好像不行,应该充电功率小了

网友:
玩具越做越高 级了

网友:
只要位置能放下。

网友:
LTH7,充电芯片就是锂离子电池的。直接换。

网友:
这个好像可以连接WIFI的,还有一个公众号,支持语音点歌的

网友:
18650放得下么,我觉得可能塞个淘汰的手机电池差不多...

网友:
规格是13400的,换个同规格锂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充电电容电池

网友:
音乐芯片也这么高级了

当年几毛钱的玩意儿

网友:
会响就不错了

网友:
只要能放下,当然可以直接替换

网友:
玩具越来直高级了

网友:
我也有个同方案的,年初时还能连上的,现在是WIFI连接成功,服务器连结失败。商家早就不卖这玩意儿了,当初配不上网,向他要固件刷机,回复不懂这东西,给退款,挺上路子的商家,就没追究,没去退款,直接读出机器里的默认WIFI名称和密码,然后路由器新建一个这样的WIFI凑活着用了。
可惜这东西了,若资料齐全的话,比8266好玩

网友:
这个会不会就是超级电容

网友:
电容外形的锂电池,可以用18650替代。现在玩具好高级,都有智能芯片,可惜很多音频要联网。

网友:
可以多并联接18650增加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