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美国机器上的螺丝,国产螺丝拧不进去,谁能告诉我啥规格的,直径四毫米不到一点。

楼主(2023-09-28):
美国机器上的螺丝,国产螺丝拧不进去,谁能告诉我啥规格的,直径四毫米不到一点。

网友:
搞一套工具试试

网友:
粗牙系列UNC
细牙系列UNF
特细牙系列UNEF
定螺距系列UN
美制螺纹尺寸对照表UNC
NO.10-24(4.826)
3.90

网友:
螺距不一样,美标和国标有区别

网友:
英制公制的区别吧

网友:
买英制螺丝,要不然请人用车床定制,重新攻丝都可以

网友:
应该是英制螺丝

网友:
拍个图很难么?

网友:
这是英制吧   老美不用公制

网友:
淘宝搜美标螺丝就行,美标螺丝都不是整数,典型的就是机箱显卡固定螺丝,比m3大比m4又小

网友:
美元在中国市场上用,需要换成人民币。

网友:
螺纹有粗牙和细牙。

网友:
直径合适之外还有螺距。

网友:
应该是4楼说的情况,英制公制的区别。

网友:
楼上的都把各种可能说完了,我只附议。

网友:
标准不一样,螺距什么的都可能不同。

网友:
公制与英制的区别吧?楼主太懒,一张图都难得拍。

网友:
百度  美制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