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单位淘汰的网络摄像头,可以装自己家用吗?如何接线?

楼主(2023-09-28):
单位淘汰的网络摄像头,可以装自己家用吗?如何接线?

网友:
拆开,先重置摄像头把密码去掉!

网友:
卧室?还是厨房?

网友:
首先你得买个硬盘录像机

网友:
需要12V供电和网线,还需要一个硬盘录像机

网友:
不是POE的?还需要另外供电?

网友:
知道密码的话,有nas也可以用

网友A:
没什么意思
捡根牛绳还得配头牛呢

网友:
不用接网线,也不用接电源线,就可以震慑小偷了

网友B:
接个12V   然后接到路由器上   192.168.1.64  就可以看到及时画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个12V   然后接到路由器上   192.168.1.64  就可以看到及时画面了

好家伙,人肉硬盘录像机。。。                  那不就是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家伙,人肉硬盘录像机。。。                  那不就是闭路吗?

就是闭路,只是闭路是模拟的,这个是数字的,有些高端货是可以放tf卡的

网友:
网络类 没什么用个 人。要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意思
捡根牛绳还得配头牛呢

是咯,配牛头太贵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意思
捡根牛绳还得配头牛呢

有电就能用!真的方便!户外4G云台摄像头全彩夜视无线监控摄像机

网友:
按楼上兄弟说的 做闭路算了

网友:
接上电源 和网线 找到IP地址 直接登录

网友D:
还要配个主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要配个主机啊。

而且得配海康威视相应的主机,其它的牌子不一定兼容的好。

  主机三百块、三四TB的硬盘淘大船货服务器拆机盘SATA也得一百块。一起就得淘四百块啦,这钱够买四个无线云台+四张64GB  TF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