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继速度上不去白瞎了这么好的带宽

楼主(2023-09-28):
用什么设备能提高中继的速度。现在用的是电信定制的zxe500

网友A:
光纤收发器

网友:
我也中继速度只能达到330Mbps,也就是下载40M左右。

忍了几个月,中途看了光纤收发器,算起来要100来块钱,大概就是20多元买那种特细的光纤,沿着地脚线绕到卧室,两头接千兆光纤收发器,嫌贵。

最后决定用网线,11.22元买了20米双层超五类室外网线,从客厅空调管子出去,绕到卧室从窗边进来,沿着门框包边跑到电脑旁(本来计划从空调管子进来的,但是挂机孔在上面,不好看)。

结果还是很满意的,速度基本能跑到峰值900Mbps,安装师傅在光猫旁边测也就930M左右。

网友:
都 用上千兆专线,我还是小水管,200M。哎。不过够用

网友B:
无线中继么?用5G应该比2.4G好很多

网友:
我100m带宽用好几年了   还在用  感觉也够用。

网友:
200Mbps达速要么160M wifi6 要么铜缆光纤。。。。
1000Mbps达速只能有线吧。不中继的无限都不行。。。

网友C:
一般情况下好一点的网线比所谓的垃圾路由强百倍,但你这个基本等宽的上下行,也没啥好中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纤收发器

蹭的网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中继么?用5G应该比2.4G好很多

就是5G中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下好一点的网线比所谓的垃圾路由强百倍,但你这个基本等宽的上下行,也没啥好中炬 ...

别人家的不方便拉线

网友D:
据然是对等网络?

网友E:
蹭的网就不要太多讲究了,否则可以考虑无线mesh,有线回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据然是对等网络?

别人蹭网下载不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蹭的网就不要太多讲究了,否则可以考虑无线mesh,有线回程

有线回程就不要想了

网友F:
只能无线中继的话,运营商定制路由可以扔了,换XDR5480或BX54,再选个尽量贴近对方路由的地方放,包你网速翻倍。

网友G:
最可靠的还是光纤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可靠的还是光纤

省个安装光纤的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能无线中继的话,运营商定制路由可以扔了,换XDR5480或BX54,再选个尽量贴近对方路由的地方放,包你网速 ...

好的。有机会试试

网友:
说来说去还是有线最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