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雨果商显的拼接屏显示器如何作为普通显示器用

楼主(2023-09-28):
拆了几个雨果商显的拼接屏,想作为普通显示器用,但是单个显示器接入信号的时候只能显示一部分,好像只显示了原来拼接屏的那一块,有什么办法改成普通显示器吗?有用过的麻烦给小弟指点一二

网友:
买块万能液晶驱动板

网友:
液晶驱动板能帮你,在X宝上找对应分辨率和接口的板子就行了

网友:
这种是不是应该接显示矩阵才能正常显示?我觉得换板子是最快的办法

网友:
万能的换板打发

网友:
这图也不出啥呀

网友:
万能的换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