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冰箱主板的电解故意靠近发热的三端稳压器是为了什么?

楼主(2023-09-28):
疫情之后买的美菱双开门冰箱,发现主板上两处红圈圈的电解电容处居然是靠近三端稳压器的!有个三端稳压器几手都碰不上烫的程度,我只得加装一个红色箭头处的黑色散热片好一点,那些设计师为什么不分开点布局呢?难道是故意要让电解干枯吗?刚好是为两三年以后刚出保质期就坏掉吗?!反正出保后我自己会重新处理一下。
另外为了节省两边的散热空间,特意买的是底部散热的,是那种背后吸、吹的,现在新款的都改为前面的,这种才更正确合理。散热系统很省料只是单层网状的,只过了半年上面就布满了灰尘反而影响散热,所以散热有条件的尽量买传统的两侧散热的比较好。

网友:
你知道的太多了

网友:
计划报废的套路被你发现了

网友:
电解电容寿命1000小时还是太长了。保内上门也可以赚维修费啊

网友:
单个厂商这么干毫无意义,因为客户会流向其他厂商

网友:
设计规范规定,滤波电容不就是尽可能的靠近电源芯片吗?

网友:
我一直觉得奇怪~~,现在才知道,原来是计划报废

网友:
设计者的敬业精神不够。

网友:
怀疑它是只大橘,但是你不怀孕我没有证据。。。

网友:
其实厂家是为了节约成本,把三端稳压集成电路的散热器给省掉了!

网友:
对它就是故意的

网友A:
感觉这个三端稳压的散热片很薄,跟假货宝上的国产假货有得一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三端稳压的散热片很薄,跟假货宝上的国产假货有得一拼:

我研究过这倒真不是山寨货,是品牌货,现在都是只有零点几毫米厚了,没有以前一点几毫米的那种了。只是你提醒我了才反应过来白色的那个硅胶其实应该是散热硅胶,故意把三端的热量传给电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研究过这倒真不是山寨货,是品牌货,现在都是只有零点几毫米厚了,没有以前一点几毫米的那种了。只是你 ...

白色的不是散热硅胶,只是单纯的热熔胶,固定用的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白色连接电线。

网友:
agm电瓶放机舱一个意思

网友B:
电容靠近三端稳压器,可以提高滤波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靠近三端稳压器,可以提高滤波效果。

那我是不是还得谢谢他呢。靠!那他干脆做成一个复合材料好了,电解还能干得再快一点。

网友:
说不定电容还没坏,压缩机先挂了。

网友:
加个散热器是应该的,但看了几遍个人感觉电源部分设计没有不合理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