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61E与UT61B壳相同板不同

楼主(2023-09-28):
外形相同,一个是三位半,另个是四位半的表,板一个绿色是三位半的表,四位半的表是红色的。

网友A:
买过一个UT61C,超级难用,低价出了。

主要是用习惯UT56了。

网友:
58e是四位半,58b就是3位半

网友:
用过一个优利德的 感觉就是测什么都很慢

网友:
61系列,只有61E可以用,其它型号性能都差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过一个UT61C,超级难用,低价出了。

主要是用习惯UT56了。

有一个20多年的ut56万用表

网友:
看看这个仿表,810 811 和812 813

网友B:
三位半的810 811,四位的812 813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位半的810 811,四位的812 813

你管叫4000字的表叫四位表?哪6000字的表叫什么?叫四位半?哪9999字的表叫什么,五位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