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3串锂电池平衡冲的制作猜想

楼主(2023-09-28):
最近600元买了一辆折叠电动车 旧的 卖家赠送锂电池一块 6并13串18650  只能骑几公里就没电了 电压不均衡 充满51v 截止49.5v 拆开单独每一串都冲满后也只能到53v 单串电压不到4.1v 现在能骑十几公里 因为没做测试也不知道具体多少 反正短途代步  买主动均衡的保护板太贵了 想低成本做个13串的平衡冲 构思如下 13个充电头39元 4056 13个 14元 十三根充电线26元 14个小夹子加电线算20元 99元做一个13串的平衡冲 这个方案有问题吗?欢迎指教 或者哪里可以优化成本 还没有实施希望有大神来答疑解惑

网友:
可以,就是4056太慢了

网友A:
除了慢,没有毛病!
我都是用led屏那种5v40A的电源,改到4.2v20A,13个串联充电,兼顾均衡和速度。

网友:
能是能。你不嫌麻烦啊

网友:
6并至少15000mAh以上,4056的话充100%要18小时以上。
只要你充电时间充裕,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B:
4056可以并联实现3A甚至更高的充电,不过4056后面恒压的时间太长了
你这么做关键还是麻烦,这么多接头,一个不小心接错了就挂了
不如直接加个均衡,然后直冲

网友C:
要么双4056,立创打板,实现2A的充电电流(5V2A的头子容易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么双4056,立创打板,实现2A的充电电流(5V2A的头子容易弄)

准备是在正常冲到转灯后 再拿它做补充 不是次次用它 所以没考虑速度 原装的充电器也才54.6v1.8a 而已 我有在并联4056使用 5并 用4a的充电器 分担压力不至于芯片太热 是给苹果手机用 引出来的正负极 不走保护板 速度飞快 但是只到4.2v 也不至于危险 挺好玩的

网友D:
我这有个电池主动均衡模块,最多支持16串,最大均衡电流5A,之前买来折腾了一下,现在不想折腾了,要的话可以转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56可以并联实现3A甚至更高的充电,不过4056后面恒压的时间太长了
你这么做关键还是麻烦,这么多接头,一 ...

直接加均衡版只能给他单用 做个均衡仪可以修复其他的锂电池组 手里还有三串 5串 都可以用 不过三五串的 我都是单串单串的冲满的 以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有个电池主动均衡模块,最多支持16串,最大均衡电流5A,之前买来折腾了一下,现在不想折腾了,要的话可 ...

你好 成色如何 原价多少 现在你准备卖多少钱呀 价格合适的话可以买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慢,没有毛病!
我都是用led屏那种5v40A的电源,改到4.2v20A,13个串联充电,兼顾均衡和速度。 ...

改动哪里?

网友:
494电源改电压电流,不说网上,本坛都大堆教程!

网友:
99元,可以买块带均衡的板加一个充电器了吧。新的买不到买旧的。

网友:
直接买个13串的算了,你这个太麻烦了

网友(2024-08-12):
确实不错,制作好发成果

网友:
三元的话,均衡意义不大。铁锂的可以均衡下看看。

网友:
想法不错,可以实施

网友(2025-02-14):
这也太慢了,加快保护板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