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360摄像头红外灯还有利用价值吗?

楼主(2023-09-28):
有个360摄像头D706摄像头高空摔在水泥地上,摔烂了。拆开看其它的部件大概都没用了,只有红外灯估计还能利用。

1、这10个红外二极管是串联连接的。

2、这块照明板后面有个6针连接口。

不知道还有没有利用价值?哪位知道怎么接线才能点亮红外灯?

先谢了!上图。。。

网友:
出二手给我吧,我的摄像头就是红外管坏了,买不到这种三伏的,买了1.5伏的,换上去就嗝屁。

网友A:
解绑的可以卖尸体,咸阳那边有收的。。  他们搬芯片。。

你也可以几十块收一个绑定的,不超过30。。      然后将主板上的八脚芯片移植,串号就会改变,成你这个摄头了。。

网友A:
就是这个八脚的片子,拆了换到其他绑定的尸体上,就变成你的了。。。

就是序列号跟着芯片走,芯片去那个尸体,那个尸体就是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八脚的片子,拆了换到其他绑定的尸体上,就变成你的了。。。

就是序列号跟着芯片走,芯片去那 ...

。十分感谢!
可惜那个摔烂的摄像头的其它部件已经全扔了。
不过,您的这个建议实在是太重要了!我其它360摄像头如果坏了(有一个估计也快寿终正寝了),完全可以采取您的这个方法起死回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绑的可以卖尸体,咸阳那边有收的。。  他们搬芯片。。

谢谢指点!
这个我要留着自己动手摸索(上了年纪了,就是喜欢拿来折腾折腾),抱歉啦!

网友B:
第一张图下面中间的那个是啥东西(D1),我捡了个,没彩色图像,我怀疑光感坏了,摄像头以为是黑夜,就变成黑白模式了

网友:
这个也是T20方案的,不知道是不是跟小方那种一样,可以刷成自定义的引导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下面中间的那个是啥东西(D1),我捡了个,没彩色图像,我怀疑光感坏了,摄像头以为是黑夜,就变成 ...

就是光感,就是长相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下面中间的那个是啥东西(D1),我捡了个,没彩色图像,我怀疑光感坏了,摄像头以为是黑夜,就变成 ...

不一定是感光问题,设置可以设置为一直黑。。。先看设置,再说感光。。

网友:
只能拆元器件用。。。。

网友:
有个360摄像头D706摄像头高空摔在水泥地上,摔烂了。???

比玻璃还脆弱?

网友:
作为备件放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