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继续盘小黄鱼之捡漏嘎嘎新米家除螨仪

楼主(2023-09-28):
同一卖家处入手九五新米家除螨仪不通电 到手嘎嘎新 拆机发现 电源管理芯片炸了 电容铜箔炸断 保护电阻炸了 保险炸了 还好电源管理芯片还剩几个字 摸索着找到了原型号 网购电阻 电源管理 保险 更换后 成功修复

网友A:
这个电路板应该只是一个电源吧,直接怼个12付电源接上应该可以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板应该只是一个电源吧,直接怼个12付电源接上应该可以工作了

多合一电源板 一路负责紫外线杀菌灯镇流器 一路负责24V滚轮电机 一路应该是可控硅负责吸尘器电机软启动 还有一路是触控按键 按一下缓启动开 按一下关 高低压结合的主板

网友B:
除螨仪????吸尘机???太能忽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螨仪????吸尘机???太能忽悠!!!

反正管用就行了

网友C:
找个显微镜看看有没有吸出螨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显微镜看看有没有吸出螨虫了。

无所谓 就当吸尘器 吸皮肤碎屑也行

网友D:
实践证明除螨仪还是有用的!

网友E:
怎么是4.4伏的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践证明除螨仪还是有用的!

这次有了我就能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是4.4伏的电机啊!

啊?我咋记得24V

网友F:
这东西不会也是智商税吧,除尘杂志之类的应该可以,除螨也就这么听听吧。

网友G:
技术不 错,米家的小家电还是不 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不会也是智商税吧,除尘杂志之类的应该可以,除螨也就这么听听吧。 ...

不管啥吧 反正集尘桶里有脏东西就证明吸出脏东西来了 比没有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技术不 错,米家的小家电还是不 错的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家国庆快乐呀

国庆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分享,收藏。

谢谢支持

网友J:
多少入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多少入手的?

30就能送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