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米家台式即热饮水机冷热版

楼主(2023-09-28):
拆开看看里面都有啥 然后清理干净装回去备用 下一步接个减压阀把它改成净水器直供 不再需要水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感谢支持

网友B:
总感觉既热饮水机加热不透彻,达不到理想温度

网友C:
把一个简单的饮水机做成如此复杂,佩服! 只可敬仰,不可购买,看上去买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感觉既热饮水机加热不透彻,达不到理想温度

这东西就是冬天随时能喝个温水热水 比较方便 不要指望温度很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一个简单的饮水机做成如此复杂,佩服! 只可敬仰,不可购买,看上去买不起 ...

带冷水的复杂 这个也带高温杀菌 普通的只带热水的就一根加热管一个水泵 简单得很

网友D:
这里面如此复杂,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面如此复杂,谢谢分享!

感谢支持

网友E:
泡面泡不透说的就是这种机器的水温太低。

网友F:
即热饮水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泡面泡不透说的就是这种机器的水温太低。

反正冬天能喝到热乎水就行了 半夜起来喝杯温水 幸福指数直升 不用保温壶不用现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即热饮水机

或者说管线机

网友G:
使用中一个没有制冷功能的,感觉挺好用的。热水及时,方便。就是没有消毒杀菌功能,也不知道这东西怎么清洁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使用中一个没有制冷功能的,感觉挺好用的。热水及时,方便。就是没有消毒杀菌功能,也不知道这东西怎么清洁 ...

这台有高温杀菌模式

网友H:
这套电源用料不错,做工还过得去。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套电源用料不错,做工还过得去。

看着还行

网友I:
PTC散热片看着还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I:
PTC散热片看着还不小。

那样效果才会好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还行

也多见电源板了,这板还说的过去。

网友:
做工还是很不错的,布局合理,用料也挺足的,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