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把进水东风车钥匙

楼主(2023-09-28):
有腐蚀 不严重 芯片没断脚 洗干净板子 换块电池 功能正常使用

网友A:
这是掉水里了么???

==============

网友:
我想知道用什么清洗液可以洗那么干净。还有背面生锈的铁片不处理,时间久了,电池还是会锈蚀的。

网友B:
居然不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掉水里了么???

==============

据说洗衣机洗了 不是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不防水。。

破车 没那功能

网友C:
不是,这是复制的钥匙。。

你看那插头。这种事再生机专用。

原生的用扎点写数据,或者编码片自带数据,车机学习。。没有用插口搞的。

网友D:
好在用的纽扣电池,短路电流也小,要是用锂电池可能就坏了

网友C:
改下啊,这是VVDI家的,电池夹有钢印。只顾看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万幸没坏

坏了换新的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是复制的钥匙。。

你看那插头。这种事再生机专用。

那不清楚 别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在用的纽扣电池,短路电流也小,要是用锂电池可能就坏了

是的 不然引脚都要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下啊,这是VVDI家的,电池夹有钢印。只顾看板子了。。。

这方面不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是复制的钥匙。。

你看那插头。这种事再生机专用。

看起来不复杂,就那么几颗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复杂,就那么几颗元件...

要命的在复制机身上,这个发射器已经是解码后,再写入的。    说白了就是用单片机模拟波形。。

要不然开发成本高,一车一策一板。。。

这等于,无论你发射什么。本质都是电磁波,我学你发出的内容就完了,怕追码就多学几个。。生生吧滚码给复制成了多组固定码轮发。。。

网友F:
不是防水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防水设计的?

是就不会进水了

网友:
清理干净还能用,省了换一把新钥匙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