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 感应头灯

楼主(2023-09-28):
上周接到好友相邀钓鱼,马上开始整理装备,发现感应头灯,挥手开关几下就坏掉了,口罩三年就没钓过鱼,连头灯也罢工 了。。

拆开了才i想起照相了。。外观

正常开关+挥手感应 开关 +充电 +放电插口

这家伙居然不是塑料片,而是玻璃的

灯珠

主板

主板侧面+18650电池

感应灯珠

感应芯片烧了

全家福

END

网友:
集成的型号拍摄不出来?

网友A:
感应头灯用着方 便

网友:
芯片怎么烧了,电源接反了?

网友:
还以为是电池没电了,原来是芯片坏了。

网友:
这个芯片怎么不耐用,还没有丝印,无法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应头灯用着方 便

方便个毛,手一动就熄火

网友:
有可能是芯片丢失程序,只能改4056充电板加手电开关,LED串限流电阻,再串硅二极管调到3.3v导通电压,快没电时有变暗过程,避免保护板突然断电熄灭。

网友:
不怕锂电池在头顶上吗?

网友:
感应芯片连型号也看不到,废了吧?

网友:
芯片丢失程序

网友:
还是手动的台灯好用。。。

网友:
芯片怎么烧了

网友:
自己写一个程序

网友:
这个不行,拆了好几个了

网友:
好像我也有一个

网友:
芯片上多了一个小点点

网友:
貌似还有升压输出,可以当移动电源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