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K9PFGY8U7B-HCK0终于开出来了

楼主(2023-09-28):
这颗粒来自三星PM830拆机,21nm 32GB 8CE MLC,之前使用AU6989开卡失败,后来发现主控是AU6989SNHL,最大支持4CE,主控板上的后面4个CE都没有引出来。重新买了AU6989主控板,这次型号是:AU6989SNBL-GTC

看了下FLASH的焊盘,8个CE也都完好:

贴好闪存以后上机检测,成功识别8个CE

然后就是开卡,使用容量优先先开卡,历时两个半小时结束,成功量产,结果为容量优先,36个坏块。

开卡完成跑圈测试,成功通过,只是速度比较差,全盘写入4.88MB/s,读取22.56MB/s

更换速度优先模式重新开卡,重新跑圈测试。

这次速度还凑合,写入10.72MB/s,读取29.97MB/s

Win10下面大文件读写测试,速度曲线非常平坦,这闪存是MLC,不存在SLC缓存这种东西,所以一条直线一点也不意外。
读取接近35MB/s,写入11.3MB/s,这个读取速度基本是USB2.0的极限了,写入速度对于单通道方案来说也不错了。

然后是ATTO速度测试,基本和Win10速度测试差不多。

PM830系列是三星最后一款MLC闪存的SSD产品,零售产品为830系列,和PM830使用相同的方案。后续的840系列开始就开始使用TLC闪存了。
PM830系列,全系MLC闪存,32、64、128、256四个容量,型号分别为:
  • MZMPC032HBCD-00000
  • MZMPC064HBDR-00000
  • MZMPC128HBFU-00000
  • MZMPC256HBGJ-00000

使用的闪存颗粒分别为:
32GB版本颗粒:K9LCGY8U1B-HCK0,21nm 8GB 2CE MLC
64GB版本颗粒:K9HDGY8U5B-HCK0,21nm 16GB 4CE MLC
128GB版本颗粒:K9PFGY8U7B-HCK0,21nm 32GB 8CE MLC
256GB版本颗粒:K9UHGY8UCB-HCKO,21nm 64GB 16CE MLC

都是MLC颗粒,每个Die容量4GB,封装为BGA132,从840的TLC开始三星逐步使用BGA316封装了,相比之下BGA132焊接更容易,可玩性更好。拆颗粒的话还是推荐4CE及以下的闪存颗粒,8CE的U盘主控板选择很少。

网友:
速度很拉,浪费啊!

网友:
厉害,又可以看看坏的固态盘里有没有可以拆的啦

网友A:
写10读20对于USB2.0来说算是可以了...

网友B:
这个速度太浪费了,,,PM810的拆机16G 片子,在IS903上贴2片,读写速度简直爆棚,200MB朝上,,,就是容量太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速度太浪费了,,,PM810的拆机16G 片子,在IS903上贴2片,读写速度简直爆棚,200MB朝上,,,就是容量 ...

嗯,IS903和我的固态U盘比速度也很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10读20对于USB2.0来说算是可以了...

明明是写12读35,这个读速度在USB2.0里已经是顶级了。

楼主:
工作电流方面,待机38mA,全速顺序写12MB/s电流72mA,全速顺序读35MB/s时电流78mA,没有明显温升

网友:
这颗粒上SM3268 IS903它不香吗

网友C:
坏块抓不干净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速度太浪费了,,,PM810的拆机16G 片子,在IS903上贴2片,读写速度简直爆棚,200MB朝上,,,就是容量 ...

PM810的16GB闪存型号是什么?这颗SSD现在市面上太少了,图片都搜不到

网友D:
132又是8CE的,这种小容量多CE的确实有点儿不好玩,楼主也可以试试sm3268M,那个也支持8CE,is903还是没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2又是8CE的,这种小容量多CE的确实有点儿不好玩,楼主也可以试试sm3268M,那个也支持8CE,is903还是没必 ...

我有SM3268M的主控板,可惜买成BGA316封装了。PM810的颗粒是:K9LCGD8U1M-HCK0,32nm 8GB 2CE MLC,支持的U盘主控还能更多一些。

网友E:
840Pro还是MLC的,而且也是21nm的为主。此外,830的256和512有用27nm颗粒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840Pro还是MLC的,而且也是21nm的为主。此外,830的256和512有用27nm颗粒的版本。 ...

我这里就有128GB PM830上拆下来的27nm MLC颗粒。
840Pro确实是MLC,后面还有SM961也是MLC,包括2D和3D的MLC。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坏块抓不干净是什么情况

容量优先,ECC12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容量优先,ECC12

ECC8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