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本田锋朗更换右手把

楼主(2023-09-28):
本田锋朗更换右手把

右手把带油门带启动按键,右手把被人推到其他摩托车,油门位置固定螺丝裂开,出现加油不好调整,安全起见,购买新的
右手把更换

新的

新的

底部

裂开位置

拆开

拆开

更换

更换

号码插头

更换好

新的

网友A:
为了安全,直接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安全,直接换新

是的,油门不好控制,容易卡死

网友B:
塑料的??现在都减配到这种程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塑料的??现在都减配到这种程度了?

很奇怪吗?现在汽车的油门踏板也都是塑料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奇怪吗?现在汽车的油门踏板也都是塑料的了

汽车油门现在大部分都是电子油门了 受力很小 换成塑料的很正常

网友:
该换就换,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