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 - 志高平衡式热水器(天燃气)

楼主(2023-09-28):
背景:

由于天燃气的开通,需要重新购买热水器,并热水器要安装在浴室内,所以,只能选择平衡式的热水器

注意:强排式的热水器,不能安装在浴室内

品牌:志高
型号:JSG20-S1

快递的暴力行为,唉........

整体内部结构

这是快递暴力的结果,还是生产工艺的问题??

………………………………………………………………………………………………

后记:

退货退款回去,重新下单,这次快递还好,没变形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暴力快递,网购万家乐燃气热水器也是坏的。装上打不着火。

网友:
  京东 海尔的 煤气   很不错  ……

网友:
专供电商的产品都是这样

网友A:
这玩意不都是装在厨房的么,好像少数有装在阳台的,没听说过往浴室装的,主要是安全性问题...

网友:
要安装在浴室内,所以,只能选择平衡式的热水器

网友:
别说,我家2010年买的樱花,到手也是打不着火,拆了装,装了拆,暂时好了,然后又坏了.......到21年换了海尔的....

网友:
志高平衡式热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不都是装在厨房的么,好像少数有装在阳台的,没听说过往浴室装的,主要是安全性问题... ...

所以,只能选择平衡式的热水器

其它的,不能安装在浴室

网友:
我爸妈那边的万和去年冬天不热,,,我拆了发现电磁阀挂了一个,第2排无火,,,结果没好工具又把螺丝搞滑丝....最后用最简单方法拆了弹簧,直通了..
永久2排满火,,,导致今年热天的时候嫌水太热,,哈哈,,,总比冬天水不热好

网友B:
平衡式燃气热水器排气是不是封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衡式燃气热水器排气是不是封闭的?

对,整体封闭的,只有排烟管通外面,进、排气,都是外墙的空气

网友:
其实只要买天然气用的喷头换上就可以了。
N年前上海改天然气都是燃气公司上门免费给热水器燃气灶换喷头,后来发现很多地方都是搭配推销价高质低炉具和热水器。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平衡式是这样子的

网友:
不错这种可以装浴室内。

网友:
直接给旧喷头气孔钻大一点就行了,百度一下

网友:
热效率要高点吧,进排气采用套管利用了排气热量加热进气,整体改变不大。

网友:
外壳看着没变形,盘管跟前的变形应该胎里带。

网友:
如果里面都砸成那样了,外壳都不知道成啥样了

网友:
水箱是纯铜的吗?这个瘪了不能让快递背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