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5V充电器,怎么改,才可以用在48V电瓶车上,给手机充电?

楼主(2023-09-28):
大家淘汰的手机充电头应该都有很多,都是220V的,扔了挺可惜啊,怎么改动,才可以在48V电瓶车上面使用呢?

我三轮车是48V的电瓶,改好了,摆摊就不用带充电宝了 ,也不用担心电量问题

初级整流桥那些要留着吧,正反随便插,然后300V大电容可以去掉,启动电阻改小,让电源芯片工作,是否就可以了?

网友A:
我的电鸡自带5V2A输出啊
淘宝买个模块也不到10块。DIY成本太高。

网友B:
貌似不用改,随便一个200-5V 的充电头,大概率在48v 下能正常工作
开关电源都是宽电压的。  能不能用试一下先

网友C:
不工作只能改小启动电阻阻值,一般在前级阻值很大,头个也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鸡自带5V2A输出啊
淘宝买个模块也不到10块。DIY成本太高。

19.9买过一个,充电太慢了,拆开发现不是隔离的,后来就没敢给手机充电了,

网友:
电鸡自带5V2A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不用改,随便一个200-5V 的充电头,大概率在48v 下能正常工作
开关电源都是宽电压的。  能不能用试一下 ...

试了一些,接48V都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工作只能改小启动电阻阻值,一般在前级阻值很大,头个也有点大

好像一般芯片是13V左右启动,48V降到13V,不知道要多大的电阻啊

网友:
电瓶车都有控制器,电流不是很大直接控制器取电

网友:
再买一两台电动车,把充电口串联,输出100多V就可以用手机充电器了

网友:
逆变成220直插???

==================

网友:
48伏电压还是有点低了。80-90伏差不多可以。

网友:
好像有些降压模块可以的。

网友:
310v变48v。减小80%。就差不多了。
从300v大电容到芯片供电电容之间的就是。

网友:
接出来一块电瓶,12v的,然后用车充,要是锂电的就当我没说

网友:
这个改起来很麻烦,要看原理图

网友:
48V,电压怕低了点,不容易改吧

网友:
启动电阻改到200k试试看

网友:
启动电阻用原来阻值的1/5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