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i5-4570 换 E3 1241V3 对比

楼主(2023-09-28):
E32老机子 i5-4570  正常使用 CPU占用 15%    看 1080P 20%   4K 80%  ……

看见有全新散片 E3 1241V3     弄来装上看看   现在是  7%   8%   34%  ……

温度很好  功率多1 - 2 W  ……

补充内容 (2023-10-3 19:19):
以前看微博视频 快进基本转圈放不出来 心里骂过微博多次,换了CPU 点到那里 就在哪里播放 ……

网友:
比以前涨了不?

网友:
确实提升挺多的

网友:
这两个CPU的接口是一样的吗?

网友A:
二奶机用的这cpu,三年前花了将近500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奶机用的这cpu,三年前花了将近500买的

这个比 1231v3  要好    体质 指令  ……

这一折腾  不要换机了    本来看好 联想 KC2  12代很好   ……

网友:
4570的性能也不差啊,壕无人性...

网友:
一个四核四线程一个四核八线程,怎么不快呢。

网友B:
有差那么多 用了好久都不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差那么多 用了好久都不想动

纯属意外  以前笔记本折腾CPU  提升那一点性能不够忙的  ……

这次手贱  看了些更换对比  太笼统  不仔细 ……

再者不想换系统  ……

网友:
旧U何时才能淘汰。。价格还可以上涨。。。12代以后性能提升不错

网友:
e3稍强一些,但是完全没必要折腾

网友:
等于I5变I7 肯定有提升

网友:
如果换12代,会发现 cpu 0% 1%这样跳

网友:
CPU的性能是越来越强压!

网友:
这一代性价比最高的应该是1265lv3

网友:
E3 1241V3 的线程多一倍

网友:
不用独显,i5-4570核显能用吗,不玩游戏,上上网看1080在线直播和1080在线视频流畅吗,卡不卡

网友:
换个CPU,不如换个显卡效果显著,但因为考虑升级成本问题,可以这么升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