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求掌讯YT3518C的编程器固件

楼主(2023-09-28):
求个掌讯YT3518C的32G版本编程器固件

网友:
链接:https://pan点baidu点com/s/1FL8p4XU2qafVeBFOOg0rCw
提取码:ymqn

把里面的“点”换“.”

网友(2023-11-13):
线刷即可,为何要用编程器刷?

网友(2024-03-13):
估计是已经编砖了,线刷不识别了。
或者像我的一样,线刷提示分区错误,初步判断是emmc寿命到了。。。。。
需要更换硬盘的话 就要编程器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