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VIVO Y85A更换显示屏总成

楼主(2023-09-28):
VIVO Y85A更换显示屏总成

朋友孩子的手机,出现显示屏故障
购买总成更换

新屏

故障屏

故障

拆开

拆开

拆开电池

测试

测试

测试

测试

测试

安装

安装

网友A:
vivo 的工程模式没几个测试的项目,还得找软件。
东莞新能源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vo 的工程模式没几个测试的项目,还得找软件。
东莞新能源的电池?

没有研究那么多,电池是原配的

网友B:
楼主的手艺不错,新三年,旧三年,换个屏幕又战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手艺不错,新三年,旧三年,换个屏幕又战三年。

谢谢夸奖

网友C:
能修手机的都是高手师傅,实打实的技术人材。

网友D:
手机换总成应该是最简单的,但我还是害怕,至今为止,只换过三个。

网友:
换总成,还是仔细再仔细。。。。

网友E:
按上能用就行呀!

网友F:
关键是购买的显示屏质量没有保正。

网友:
能干这种活就是战斗机,现在眼睛不行了,要用放大镜才能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修手机的都是高手师傅,实打实的技术人材。

换个总成,说不上,芯片维修才有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换总成应该是最简单的,但我还是害怕,至今为止,只换过三个。

正常,我也翻车过,新款的更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上能用就行呀!

打胶啊,后面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键是购买的显示屏质量没有保正。

这个是拆机换过盖板的,显示效果可以,60多,满用

网友:
换屏是个手艺活,细心耐心,恭喜修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总成,说不上,芯片维修才有技术

换电池也是个技术活,首先开壳不易,稍不注意就会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