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Forwell车载音响前级。型号EQ-147

楼主(2023-09-28):
前段时间在老王家看见有卖汽车上用的音响前级,我对这类玩意是特别喜欢的。赶紧买入了一个。25不包邮。特地拆开看看里边怎么样。

包装盒,花里胡哨的。

底面,写着型号和一些参数。我看好多人收到了一个141型号的,我这个147似乎高级点。看了看多了一组低音控制。

说明书

参数特性。整个不带一点中国字啊!看来是打算出口的。生产地不用问,八成是MADE IN CHINA了。

包装,内部有点简陋。

机器上盖。一些端口说明,还带了三个开关。一个应该是低频选择的,一个是输入音量增益,估计为了适应不同的音源。。

前面板,一组电位器旋钮。有个小开关是两路输入(CD、AUX切换)。

后面板,一个3P接插件的电源接口,一堆莲花口。从上盖的说明来看,一组低音输出,两组音频输入,两组前后双声道输出。

底面还带序列号。

拆螺丝,上盖下来了。

电路倒是挺工整的。

看了一下,所有的集成块都是4558运放。配合不同电阻电容,实现各种音效。

电源输入处的共模电感,应该是滤波净化电源的。几个储能电容。不过这玩意不做功率输出,功耗应该也不大。

上盖上的开关和电位器。

有几个三极管,控制整机通断的。

电源三根线,两个是接电源正负,一个应该是接ACC,拧开车钥匙才工作。

前盖,金属的,有质感。

背面是塑料的导光板,开机亮灯,挺美观。

电路板拿下来,底下垫了一张纸。记得之前拆过一个车载收音机,底下也是一张纸。绝缘方式简单粗暴啊!

背面,走线横平竖直的。没其他元件。

整体看看电路板。9个4558,实现全部功能。

通电看一下,蓝色灯,挺好看的。
还没上机试听,因为双头莲花线我得先找找。我手头净是些3.5转莲花头的线。看淘宝上大家评论说音效还可以。
主要就是这些玩意,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A:
去掉电源部分就是普通音调前级

中规中矩,不贵

网友B:
车上用振动大,环境恶劣,一点胶都没有,感觉不靠谱

网友:
带输入增益调节的,还可以。

网友C:
看图片,以为有个4558炸了呢

网友D:
这种用料、做工很渣,浓浓的山味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电源部分就是普通音调前级

中规中矩,不贵

能听个响就行,车载环境本身就噪声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上用振动大,环境恶劣,一点胶都没有,感觉不靠谱

哈哈,之前买过一个车载功放,里边也没多少胶,也是这种满纸外国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片,以为有个4558炸了呢

我传图的时候也奇怪,后来仔细看了看,应该是胶水拉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用料、做工很渣,浓浓的山味儿。

玩呗,毕竟是早先的东西,现在没有人用这玩意改造车载音响了!

网友:
看用料做工,看线路,这东东是早期产品,i有点年头了

网友:
换5532又上一个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