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简简单单DIY一个房车,咪乐奇房车改造记录

楼主(2023-09-28):
安全警告!
本人作为一名电气自动化专业毕业有近十年工程经验的资深全栈工程师,有能力以及工程经验确保以下设计及改造的安全性,广大坛友如果没有相关技术实力,请勿模仿本人的下列操作!改造电气设备安全应该放在重中之重,如有处理不当之处,极易导致火灾甚至爆炸,万望参考本帖的网友慎重!本人不对坛友模仿本人下列操作进行改造的任何后果负责!

接上一个帖子:基于如韵电子CN3306方案的升压式MPPT太阳能板充电电路设计

上一个帖子中我设计的这个基于CN3306方案的MPPT充电模块原本计划就是给将来的房车用的,发帖的时候尚未购买房车,当时计划的是采购一个C型房车,最好是轻卡底盘,必须是自动挡,大水小电,只要最基本的电器即可。
发帖后我调研了很久,闲鱼,二手车市场都考察了个遍,没有发现很中意的房车。全新的房车普遍价格虚高,一个依维柯底盘的房车,动辄三五十万,我虽然有钱但我不是傻子,这个价格属于成本十多万净赚二十多万的那种,而且那些房车专用空调,专用冰箱,专用柴暖价格都高的离谱。二手车市场中,皮卡房车价格低,几万块钱就可以买一辆,但是皮卡底盘承载能力以及内部空间大小我不是很满意,而且闲鱼上的皮卡房车很多年份都很老了。依维柯底盘的房车很多年份都很老,17年的车现在挂牌价都是十七万左右,我认为不值,6年以上的车都要开始年检了买来太折腾。看到一个四川本省的依维柯底盘,营转非还剩10年报废,价格12万,感觉还可以,内部配置也还行,但是一看后双胎,还是算了,承载能力太差。

后来在闲鱼看到系统推给我了一个房车,刚刚好完全符合我的要求,而且是全新车,价格巴适得板,自动挡全价才十五万多,遂和卖家聊了好几天,最后谈妥签合同订车。

我选的是他们家这款车型的自动挡最低配,比地板都还要低配的低配,太阳能板不要,逆变器不要,中控台库仑计电池什么的统统不要,唯独就是把水箱选装了他们家可以支持的最大容量220L。至于空调冰箱洗衣机,是我自己淘宝选购发到他们厂家,委托厂家帮我装的。

这款车的外观如下图所示:

当时选这款车的时候还有点犹豫,毕竟我没开过AMT变速箱的车,网上听说这种变速箱顿挫感很严重,而且换挡逻辑很蠢,毕竟就是个手动挡变速箱加了个自动换挡装置而已,蓝黛变速箱之前我听都没听说过。而且这个车的排量。。。这么大个车配1.5T的汽油发动机,这让我想到了我当年练车买的长安自动挡老奔奔,1.3L发动机带1.2吨的车,高原上地板油才能上坡跑到40km/h。但是调研了一天,发现这个发动机功率和扭矩都还可以,至少比我的本田地球梦发动机都高,至于小马拉大车的问题,开惯了长安老奔奔就习惯了,大不了就当这个车是个奔奔二号完事,毕竟15.5的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

再三考虑权衡了利弊之后果断签合同打款。

之后就是设计整车的电路中控系统,我不喜欢传统房车的机械开关,占用空间大还不能移动,因此我想的是设计一个无线遥控的中控设备,用一个遥控器对这个中控设备进行控制,所有的数据传输以及通道控制都用无线进行传输。
思考了一整天画完了中控板的原理图,供网友参考,由于单片机那个模块是从其他工程拖出来的,所以端口标号请忽视。
整个原理图主要分为端口以及保护电路,板载芯片DCDC低压供电,MOS管以及驱动电路,电压电流检测电路,单片机以及通信接口。
端口保护用的就是普通SMA封装的TVS二极管,每个端口均配备了一颗,可以防静电防雷击感应电流的影响。
板载芯片供电用的TPS54360,最大输入电压60V,输出12V给MOS栅极驱动芯片以及其他DCDC芯片用,所以这个板子除了可以用于6S锂电池组,也可以用于12S锂电池组,3.3V和5.0V用的是TPS63070。
MOS管栅极驱动我是在立创现选的型号SL27517,单片机IO口驱动能力有限而且3.3V电压不足以完全开启MOS管,所以用单独的驱动芯片还是有必要的。
逆变器控制的MOS管用的是内阻非常低的英飞凌MOS,车规级的IPLU300N04S4-R8,40V 300A,单颗内阻0.77毫欧,逆变器供电三颗并联。
其他灯光风扇之类的芯片用的MOS管是英飞凌的BSC018N04LS,40V 100A,单颗内阻1.88mΩ。
电压电流检测用了十个INA226,本来可以用一个德州仪器BQ系列芯片一片搞定,奈何INA226库存太多了有几千片,所以随便设计随便造了。
单片机用的库存货NXP LPC4357FET256,预留了几个CAN接口,串口以及电压检测口。

原理图:

又画了2天设计好了PCB,4层板,顶层底层2盎司铜厚,中间层1盎司铜厚,大电流区和控制部分做了静地隔离防止相互干扰。

以下是三维视图正面:

以下是三维视图背面:

等PCB到了之后回流焊贴了一片样品出来,正面:

背面:

这个设备的插头我用的是无人机上经常用的XT系列插头,小电流用XT60,额定电流30A,大电流用XT90,额定电流45A,逆变器这种大电流设备用了两个XT90并联。
背面的MOS管我还用硅酮胶粘了些散热片,再装了个利民的风扇进行散热,毕竟100A电流即使是0.5毫欧电阻,积热也挺严重的,设备温控是单片机自动控制的,板子上有一个ICM20600和一个MS5611可以检测温度,温度大于阈值或电流过大时会启动启动风扇。
根据板子外形网上切了一个碳纤维板作为底座,再买了一些电脑主板用的增高尼龙脚垫作为安装支架。

之后就是为该设备写控制程序,简单略过,中控设备和遥控器的程序各写了一天完事。
这个程序就不挂在这里了,因为这两个工程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无非就是一堆芯片的驱动程序配上一些控制逻辑,对于我这种水平的工程师来说就是一天搞定的事,但是对于刚入门的人,可能光INA226的调试都得好几天去了。所以说,懂的看一眼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不懂的,程序挂在这也是天书。

中控设备程序:

遥控器程序:

遥控器我直接先用我们公司产品的硬件凑合着,先在成熟设备上把功能跑通,之后再进行轻量化设计。
遥控器上可以显示电池总线上的电压电流,以及挂载的其他设备的电流功率数据,还有每片电芯的电压,中控设备上的传感器还回传了当前的气压高度回来在遥控器上可以显示。
所有的按键都是通过屏幕触控实现的。

显示效果如下:

这套中控系统除了基本的遥控功能以外还写了过流保护的程序,当每路电流大于警告阈值时蜂鸣器会滴滴报警,超过极限阈值时会切断该路输出。设备保护了之后也可以通过遥控器解除保护重新开启输出通道,也可以屏蔽蜂鸣器警告声音。

解决了中控设备和遥控器的问题,之后就是解决逆变器的问题,我之前买了个希耐特的1500W纯正弦波逆变器,卖家声称用的都是全新管子,用料也扎实,拆开后一看,我真的是一口老血吐出来,75N75,这尼玛都是什么上古时期的管子,十多个毫欧的内阻,难怪之前用的时候1000W功率就巨烫。

至于整流用到的二极管,白牌一个字都没有。

用的IGBT看着像全新的,但是怎么生产代号都不一样?希耐特你们用的是散新IGBT???

对于我这种强迫症患者来说简直是不能忍,直接立创重新选型买了一堆MOS,IGBT,二极管回来。

换上全新同批次的IGBT,以及正规厂家的二极管。

换上全新低内阻的MOS,75N75是75V 75A的,我选的是85V 160A的,内阻只有3.5mΩ左右。

之后我看到这个逆变器上的控制板供电居然用的是78系列的LDO,这尼玛效率也太低了吧,25V的电源,用7805给控制板供电,输出100mA的电流的话就有20V*0.1A=2W的功率平白耗散在这个管子上了。

于是乎做了几个TPS54360的DCDC模块,替换了上面的7805,7812,7815。

替换后效果如下:

之后加粗了背面的供电,埋了铜条进去还使劲堆锡。

负极额外加了一根线增强过电流能力,其他地方也加了线增加过流能力。

逆变器改造后的效果:

改造后实测了一下,现在1000W功率下温度比以前低了不是一点半点,之前摸着烫手,现在温温热。
而且我还把这个逆变器的低压保护调到了17V,这样才能匹配6S三元锂电池使用。

由于我打钱爽快,卖家生产也就非常给力,加班加点把我的车给排第一个做了出来,于是乎坐着G2088从绵阳站到了威海,十多个小时的高铁屁股都坐痛了。

到了威海之后是凌晨,第二天厂家的人再接我们去文登区,具体地点可以直接在高德上搜威海咪乐奇房车厂。

到了工厂终于见到了我的车:

这个车看到后的第一眼我的感觉是:图片上全是视觉误差,看着没多大实际大的离谱,后置储物仓看图片感觉也就这样,但是实际看到1.4x2.1米的储物仓,我感觉里面睡两个人滚床单都可以。

车里面的内饰是最低配,根据我的定制要求供电是没有的,整车一片漆黑。

带一个小天鹅3.5kg洗衣机,虽然洗不了大件,但是出门在外换洗内衣还是可以的。

这是他们的工厂,除了我的车还有几辆车在装配,没有什么流水线,卖家和我开玩笑说他们厂就像个装修公司一样,底盘进来装修一下就卖出去。

这是车辆箱体的结构,外面是玻璃纤维板,中间是高密度泡棉,里面像椴木板再贴了一层装饰纸,虽然这种板材保温效果比不上五明治结构,但是也还凑活,板材里面有钢骨架,强度还是很不错,人踩在车顶也不会觉得板材发软。板材连接处看样子是铆钉铆上,再涂改性硅烷橡胶,再粘一个玻璃钢外壳,虽然比不上一体成型的结构,但是也够了。

由于底盘合格证上传到税务系统有延迟,因此在威海文登耽误了几天,趁着这个时间快速恢复了车内最基本的照明以及220V电源。
车内厂家把线头子都留在那里,我自己来延长以及做插头到逆变器处。
电池逆变器改装工具我在出发前已经提前寄到厂家委托他们转交给我。

上图最里面是一个10L的电热水器,这玩意就是个小厨宝,夏天洗澡还凑活,一次洗一人,冬天怕是洗头和洗澡都要分开,后期肯定是要加装额外的热水器或者过水热系统的。

下图是电池初步安装后的效果,电池底部用大面积的魔术贴贴在车内,固定的同时方便后期更换检修。所有电池的主供电线和平衡检测线都并联在了一起接到了中控设备上,光这两条并联线都各让我做了一整天。

目前电池装了8坨1kWh的,合计8度电,都是三元锂电池,1000次循环寿命,后期还会再加装一些磷酸铁锂电池,毕竟磷酸铁锂电池价格便宜寿命长安全性高,唯一的坏处就是能量密度太低了。

遥控器也成功和中控设备连接上了,之前设计的CN3306模块我装了9个,其中7个给电池板用,2个改了MPPT电压到12.8V作为行车充电专用。电瓶电压低于12.8V时停止充电且待机电流极低,不会导致汽车电瓶过放,汽车启动后发电机把电瓶电压充上12.8V时自动启动充电功能。实测发动机怠速充电功率190W左右,转速高了可以达到240W功率,刚好就是这个模块的设计上限值。

到了海边,自然是要尝尝当地海鲜,去了文登还算有点名的沸腾工厂,两个人随便点了些菜吃撑了。

由于我这个车挂在公司名下,不能在威海本地上牌,所以申请了一张临牌直接开回四川上牌。

第一次体验在服务区和大货车一起过夜(青岛服务区)

第一次在服务区洗衣服,不过我太不文明了,这个洗衣机是直排的,洗了一地的水,还好当天飘了点雨不是那么显眼。

不过我在使用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空调是大一匹的,根据空调外机的标签,最大功率也不过1000W左右,实际我看遥控器上显示的功率最大可以到1950W,当时找了很久的原因,怀疑是不是空调高低压管接错了或者是检流部分参数配置错了,但是测了下电磁炉的功率确实显示的也是600W没错。后来才发现,希耐特这个逆变器对于变频空调兼容性有点问题,换了个环形变压器的其他逆变器就正常了,空调功率最大测量值是850W。

一路上从威海沿着海边开到了青岛,淄博

路过八大局,买了些紫米饼以及炸肉,味道还不错,感觉八大局就是个加长加大版的绵阳马家巷,东西确实便宜实惠。

八大局路口有两个大叔摆摊现写字画,买了一把扇子一幅画,扇子20块钱画15块钱,计划后期裱在车上,山东不愧是文化大省。

从淄博出来后一路定速巡航85km/h高速上慢慢开,这个车虽然挺大的但是高速上是按客1标准收费,和小轿车一样的,9座的五菱宏光都是按客2收费但是尺寸比我这个小一大圈,从体积看上去似乎有一点小小的不公平。

一路上一共开了4天,终于开回了绵阳,停到了公司后面的路边准备检车上牌。

车到了后第二天就开到了旁边的检测公司上线检测,因为这种车是二类底盘改装而来的,因此上牌前不同于普通小轿车,必须要上线进行车检才行,拿到安全技术检测报告才能去车管所上牌。

狗屎的剧情来了,由于四川这边新车要检测环保,这边的尾气检测用的是深圳安车的检测系统,这个系统要我说设计的就是一坨翔,完全没考虑到各种变速箱的实际情况。我这种AMT变速箱中间换挡的时候有1秒的动力中断,开在路上由于车辆有惯性所以感受不出来,但是在检测线上动力一中断,速度立马断崖式下降,很容易就跌出软件所需的速度区间,跌出去了就得从头再来,别人的车5分钟测完尾气,我这个车好几个测试员换着来试,踩了三个小时才把尾气测试给踩过了。

车检通过了之后就是去车管所上牌,众所周知,绵阳市车管所尤其是那个五合一考场旁边的车管所查车严的一批,好多车在那上不了牌都是跑到其他地方去上的。我这个车上牌的时候也被卡了一道,给开了个整改通知单,原因是我不要的户外淋浴水龙头,户外抽拉灶舱门没装,加油口位置有变动,和工信部公告外观不一致。。。不知道说这群**什么才好,让厂家发了几个舱门过来我自己给补上去了才给通过。

等舱门配件期间我把太阳能电池板给装了几块上去做测试,车顶到设备舱我选购了电梯专用的1mm²x16P的拖缆委托厂家预先穿了线,16根线其中14根给电池板用,预留2根作为后期安装监控设备的电源线。车内如下图所示,排线我用家用2Pin 1平方电缆和CN3306模块接在了一起。
电池旁边还加装了PVC隔板,防止舱内其他东西碰撞电池。

车顶先铺了三块板子做测试,每块板子120W,单晶硅材质。本来也有考虑柔性板,但是柔性板的寿命以及抗小冰雹能力远不如硬板,所以后期还是选择了这种硬质板,虽然重量重了一点,但是好在寿命长,转换效率高。

太阳能板的安装我找了老半天,选择了一个Z型不锈钢件作为安装支架,毕竟这种电池板底下还是需要架空起来才合适,不然散热是个问题,温度越高电池板转换效率越低,而且电池板直接贴在车顶的话热量全传导到车身上了。

通过一颗M6螺丝和自紧螺母和太阳能板固定,再通过2颗M4x16的自攻螺丝和车体固定。
为了防水,我先用电钻预钻孔,再往里面罐硅酮胶,拧了螺丝再用硅酮胶覆盖,胶水干了再用改性硅烷橡胶糊一层增加结构强度。

太阳能板的螺丝也涂了硅酮胶防止松动。

测试了一下充电功能,阴天360W的电池板能有这个充电功率我已经很满意了。

后期把电池板铺完了,一共7块120W的电池板,合计840W,阴天充电功率200W左右。

9月底多云天气下午4点的太阳,发电功率320W。

去阿坝州红原县的路上,晴天,下午2.30,发电功率接近600W。
1#电芯电压过高是正常的,因为我的平衡检测线是直接所有电池并联在一起,大电流时检测线也过了电流,所以有电压差,这样设计的优点是简单,不用每块电池都单独添加测压模块,坏处就是电压检测会受电流影响。

10月2号于红原县,中午1点,太阳能板发电功率接近700W

冰箱这边厂家只在柜子板材打了几个洞当散热孔,这种散热肯定是不能满足冰箱散热需求的,于是我自己用钻头和提升锯在地板上开了一个孔,装了防护网。

底部再装了一个利民的12V风扇,中控设备通过一个DCDC降压模块给风扇供电。
由于是向外抽风式的设计,所以并不需要考虑加装防虫网,图上的防护网仅仅只是用于防护行车中溅起来的小石子。

现在整车只有一台1500W,改造后最多2000W的逆变器,肯定是不够用的。之前买的是希耐特,现在想换个牌子的,毕竟之前那个逆变器里面的设计我不是很满意,而且方形EI变压器的空载损耗有点大。

于是乎下单买了个号称不虚标的威帕贝,到手后拆开一看,呵呵,你是不虚标,但是能不能给我解释下这个IGBT和二极管是几个意思?一看就是拆机货!

升压的MOS管倒是全新的,只是这个KER的牌子是哪家的?从来没听过的小牌子。

看在MOS管是全新而且最大电流也还凑活的份上就只换IGBT和二极管了。
拆下来的管子和全新管子的对比,原来那个二极管脚上的硅胶翻新厂都没处理干净,FK!

换上了全新的IGBT和二极管

改了低压保护的电阻,低压保护电压调到了17V,和希耐特那个一样,毕竟6S三元锂的放电截止电压是15V,按照原来的21.5V就保护了,剩下的一大半电量都得浪费。原来的直插电阻是11.7kΩ左右,自己用贴片电阻叠了个7.6kΩ的出来。

这个逆变器和希耐特的逆变器结构不太一样,用的环型变压器,效率理论上比希耐特的方形EI变压器高。

但是这个逆变器的电流检测就是个摆设,插了个电风扇开最大功率,检测下来是0W。。。

两台逆变器都装到了车上,威帕贝的转换效率高一点,而且带空调不会像希耐特逆变器那样让变频空调工作不正常,所以作为常年开机的主逆变器给空调,洗衣机,电磁炉,插座,冰箱供电,希耐特的逆变器作为副逆变器给热水器供电。

电能中控设备最终完工的效果图,不可否认确实接线接的很乱,毕竟是研发的第一代设计,功能能全部正常我已经阿弥陀佛了。

上户手续办完了之后等了几天正式牌照顺利拿到手。

车本:

车内内饰多亏贱内心灵手巧,缝制了沙发套,加装了帘子,还看得过去。在淄博八大局买的画也被我裱起来装到了车上。
车尾部分

客厅部分

最后聊聊这个车的使用感受。
1.驾驶体验
    很多人会担心1.5T的发动机带这个3.5吨的车会不会是小马拉大车拉不动,根据我的实际使用体验来说,经济模式确实比较肉,但是动力模式下动力响应还是挺不错的。即使是经济模式在四川跑山区国道上山下山,也不会有动力不足的感觉,毕竟这个车是带后桥减速的,发动机也是专门为货车设计的,所以我并没有觉得有小马拉大车的感觉,十一跑一趟川西高原,回来再反馈高原上的动力体验。
    另外就是这个AMT变速箱,虽然是自动挡,但是讲句实在话,开起来那是和公交车一模一样,起步声音和公交车没有任何区别,换挡的感觉以及顿挫感很明显,勉强可以接受吧,毕竟这个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要上采埃孚8AT的话价格就得几十个W起步了。
    不过这个车有个缺点就是后驱容易受气流影响,高速上和大车会车,以及有横风的时候会感觉到方向盘有点受力,只要开慢点也就没什么问题。
    整车油耗实测高速路80km/h是9个油,85是10个油,90是11个,95是12个。
    高原驾驶体验反馈:什么小马拉大车,这匹小马绝对磕了药,1.5L自吸的本田地球梦发动机在高原上都开不出这种动力。1800转以下涡轮没启动的时候感觉肉了一点点,但是一旦到1800转以上涡轮开始启动了之后,这匹小马就嗑药了,动力和低海拔地区基本上没有差别,要动力踩油门就行了,在高原上跑完全没有动力不足的感觉。
    但是这个车的变速箱似乎有点蠢,我想下路坎去玩,下到一半发现有铁丝网,于是倒车回路上,以正常角度计算20度的坡,倒车居然倒不动?油门踩到底发动机最多到1500转然后疯狂半离合。掉了个头正面开上来,坡道起步居然也起不动?也是油门踩到底最多倒1500转然后疯狂半离合,无论是经济模式、动力模式、雪地模式都是一样,搞得我只有倒退回水平地面直接一脚油门冲上去。正常开车遇到这种情况都是把发动机轰到两三千转,然后一个半离合就上去了,这个车发动机动力倒是够,就是这个变速箱,你明明知道一千多转半离合上不去,还一直在那里烧离合片作甚?折腾了几次我都闻到离合片的糊味了。直接升转速到涡轮启动的区间然后松离合冲上去啊!
    海拔3600米实测动力没问题,过了这个停车点还需要连续爬坡到4100米,实测4100米海拔动力也很足,涡轮启动后和低海拔地区没什么区别。
    测试时整车重量接近满载,最大重量是3495kg,上高速时称重是3.35吨。

2.车内水电
    我选配这个车的时候选的是可以安装的最大水箱220L,实际使用下来两个人天天洗澡再洗一次衣服的话可以用3天左右,勉强也够用。
    至于电的话,840W的电池板晴天一天预计可以充6度电左右,也够一天的用电量了,目前车上是8度电的电池,连续阴雨天可能电量有点捉襟见肘,后期加到14度电应该就用电无忧了。整车2台逆变器,合计4300W的功率,也足以带动常见的大功率电器设备。
3.车内空间
    之前选房车车型的时候我就要求必须是C本可以开的最大尺寸,最好是轻卡底盘,这样车内空间才足够大,毕竟依维柯底盘的车头都有这么长了,客厅区域自然就被压缩了。住了几天之后我个人对这个车的车内空间是非常满意的,车内居住区尺寸大概是2.1x5m,一共十个平方还不算额头床,加上额头床的话就是12个平方,对于户外旅居来说绰绰有余,车内高度1.90米,对于我这个1.75身高的人来说不会碰到头顶。
    额头床和尾床都是1.4x2.1米的尺寸,两个人滚床单都没问题,沙发还可以拼一张1.2x1.9的小床,整车睡5个人还是巴适得板的。
    车内储物空间简直就是变态一般的大,到处都是储物空间,车尾1.4x2.1的大储物间,到处都是的吊柜,就连座位下面都有两个储物隔间可以各放3件罐装雪碧。整车上线称重的时候我看了下水箱油箱加满后不坐人是2.85吨,整车最大允许质量是3495kg,也就是说除了人以外,还可以额外带四五百公斤的生活物资,足够在车上连续生活几个月了。
4.卫生设施
    由于我选择的是低配,厕所配的是便携式马桶,24L黑水箱容量,由于现在还没有用过,所以暂时不做评价,十一国庆高原回来再补充马桶的使用体验。另外就是房车马桶一般都需要降解剂配套使用,不然拉出的粑粑发酵一两天,这个车就不用住人了。
    高原上用了一天马桶,味道虽比不上旱厕,但是即使是加了降解剂,也还是有那么一点屎味,开了马桶盖子味道更明显,可能跟高原温度太低微生物分解能效比较低有关系吧,下次换个牌子的降解剂试一试。个人感觉马桶一旦使用起来,一天一清理还是很有必要的。
    至于洗澡区域,我个人很满意,房车能做到1米多见方的厕所已经很难得了,站在里面洗澡也不会觉得很局促。
5.整车价格
    这个车购车花费是15.5W,购置税1.35W,特种车交强险+商业险2.8K,车上的空调冰箱洗衣机大概4K,太阳能电池板1.4K,电池7.5K,逆变器1.1K,电线电缆改装工具以及其他小东西室内装饰花了大概2K,从四川绵阳到山东威海往返路费5K,上牌费用480,其他杂项费用全部加在一起落地价格20W左右。

个人建议:如果对房车感兴趣自己也想买一辆房车,最好是具备一定经济实力,买完房车后完全不影响生活质量的情况下再买,切莫为了个人一时之冲动掏空整个家底,买房车是为了提升生活质量而不是让自己的生活捉襟见肘。 此外,买房车也需要有合适的停车区域,房车停车所需空间可以参考小货车,普通小车停车位停房车很难,地下停车位由于有限高的问题,这种房车一般是开不下去的。买房车也需要自己有充足的空闲时间才有意义,否则对于普通工薪阶层来说一个月停车29天开出去玩1天,买房车就没有必要了,毕竟人人不是都像我这样才28就开始养老,天天11点上班12点吃饭下午3点上班4点下班一天就工作2个小时,而且平时没啥事的时候我去不去上班都是看心情。

未完待续,国庆川西高原自驾游回来再分享户外旅游体验以及厕所使用体验。
如果对这款车感兴趣,可以直接加开头配置单图片中那位老兄的微信【fuzai1010】,这个车的生产企业是威海市咪乐奇房车有限公司,用的是科发的公告。

楼主:
这几天根据之前的使用体验又小改了一点东西。

首先是收了一块宁德时代180Ah 1P6S的电池包,本来我是挺排斥用大单体的,因为一致性很难保证而且要么容易买到B品要么买到的是已经循环过很多次的。逛闲鱼的时候发现居然有卖全新库存宁德时代电池包的,4度电加运费才1400块钱不到,果断入手一组,虽然生产时间是19年的,但是宁德时代的质量还是可以,又是全新A品车规级电池,用着还是放心。

原来电池称重是17.6kg,外面用铝合金板子围了一圈,我嫌铝合金保护板太重了直接用电锯给拆了,外面重新裹的青稞纸和纤维胶带,减重后是16.6kg。

加到车上之后现在电池容量是12度电,计划再去收一坨宁德时代的这个电池包,加到16度电去,彻底实现用电自由。

去高原玩的时候把办公室的微波炉给带上了,使用频率还挺高,于是就添置了一台,出门在外热个面包馒头还是挺实用的,

晚上搞户外烧烤的时候照明是个问题,用USB小夜灯亮度不够,强光手电光线又太强太集中,于是在淘宝买了个货车边灯。

加上之后效果如下,功率大概7.5W左右

这个车的灯光电路出厂的时候是共阴的接线法,氛围灯、筒灯、厕所灯的负极都接到一起去了,但是我的控制板是用N沟道MOS管进行控制的,只能控制共阳极的灯。本来想拆开线槽重新走线,但是发现要拆的地方太多了改起来太复杂,于是自己买了几个24V的继电器,用控制板去控制继电器,再用继电器去控制三路灯光。
更改灯光控制电路后三路灯光都可以单独控制了,其中氛围灯功耗70W,筒灯功耗15W,厕所灯5W。以前要开灯只能三路全开,功耗太高,现在晚上在车上开筒灯照明即可,氛围灯开了亮度也就增加个20%而已但是功耗直接原地起飞。
调整了电路之后顺带调整了一下遥控器的UI界面,更改了一些按钮文字。

2023.10.20 更新
今天又往车上加了一堆东西,首先是电池又收了一坨宁德时代的6S 180Ah电池组,现在车上的电池容量达到了16度电。

其次在卡座那里加了一个15孔插座,原来只有一个五孔插座不够用,同时插手机电脑外加其他设备的话插不下。

另外在卡座那里加了一个可以360度任意方向吹风的双头风扇,USB供电三档调速,夏天可以用来吹风也可以用来当做饭时的吹油烟机。

又加了3个CN3306的充电模块上去,其中两个给行车充电用,一个给太阳能充电用,太阳能的暂未接线。
加上去之后行车充电功率从240W翻到了480W,太阳能充电功率从840W增加到了960W,这样才能彻底做到车上用电无忧。

此外行车充电的4个CN3306模块分成了2组,引出了SHDN引脚接到了控制板上,可以通过控制板选择关闭行车充电功能、开启一半功率、功率全开。
当车陷在坑里或大坡半坡起步时可以关闭行车充电将动力尽可能留给发动机,长下坡的时候就可以功率全开,低档慢慢滑下去尽量回收重力势能。
遥控器上将灯光按钮砍掉一个换成了行车充电控制按钮。

网友:
简简单单不简单

网友:
b型房车吧,最适合房车取暖的应该是那种煤油取暖炉,可惜没有不好买

网友:
一出手就是大作,羡慕有钱有闲人

网友:
真是大神,有房车还得有时间。

网友:
这改装代价大

网友:
买不起,我还是搞我的小床车吧

网友:
840W太阳能板 也就能发3度电吧 我是400W的太阳能板 一天才发1度多点 我车也是2套电路 原车是12V的 我又给加装了一套24V的 逆变器是原车1200W的 我又加了一套3000W的逆变器 太阳能板给24V充电 车发电机给12V充电

网友:
看看就好,没那财力和技术玩这个

网友:
恭喜楼主喜提新车,建议给车牌打码

网友:
牛逼pius,房车都能diy

网友:
这个只有旁观的份儿。。。

网友A:
精彩! 感谢分享

以前看过一篇介绍房车使用的,当时的感觉就是买房车必须懂电

楼主果然是位专家  也很懂车,佩服!

茶只是有一个建议:那些电瓶 是不是做个金属盒子套起来比较放心一点?
用不锈钢薄板做个翻盖盒子 很方便的事情

还有,地板上开的那个散热孔   目前这个网罩缝隙太大,虫子容易进车里
很多做不锈钢保笼防盗门窗的加工店里  有用304不锈钢细网做金属纱窗的,用那种不锈钢细网比较好

网友:
这技术,杠杠滴

网友B:
房车都只能挂公司?不能挂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彩! 感谢分享

以前看过一篇介绍房车使用的,当时的感觉就是买房车必须懂电

多谢建议,电池旁边加了个塑料挡板,可以隔一下其他东西。
冰箱那个孔是向外抽风的,不会进虫。

网友:
贱内拉出来溜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房车都只能挂公司?不能挂个人?

我想挂公司账上,仅此而已,如果你开过公司就会明白为什么会这么做,不可明说
大部分人都是上个人户

网友:
另外为什么不直接搞个电车现在电车的充电也很方便了,最重要是够安静长期噪音容易神经衰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