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联想铜芯散热器 对比 联想大底铜芯散热器 温度差5度

楼主(2023-09-28):
下压式散热器  随便可以吹一下主板及四周  ……

联想普通铜芯散热器 铜柱子直径是 2.4厘米  盖不住CPU ,看照片也有粗一些的  但是再粗 肯定不能完全覆盖,压 E3 1241V3   80% 使用率  78度  ……

联想大底铜芯散热器  完全覆盖CPU 四边还多出一些  旁边电容距离也很好 ,压 E3 1241V3   100% 使用率  74度  稳住了  室温 28 度  ,还装了减速线  拆掉应该会更好 夏天再拆  ……

螺丝不一样 联想拆机的是细尖头 螺纹很短 ,现在好多是稍微粗一些长丝 ,  不想拆主板换底板  把原来散热器螺丝拆过来  四个螺丝角 锉刀磨掉一个硬币多些  这个时候螺丝距离螺母还有应该一个硬币厚度  因为不能用拆机的弹簧 太硬了  新散热器弹簧略软 正好弥补压力不足   ……

网友:
不如塔式散热器。

网友A:
这个和两热管的散热器不知哪个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两热管的散热器不知哪个更好?

两热管 应该不如他  这块紫铜芯 接近3两 150克 ,吸热 储热 有空间 ,铜管   最低上三根  ……

喜欢这种 下压式的 ……

网友:
下压式的优点是周边有点气流助散热,,,主板固定受力可靠,等等,。。缺点,风吹主板易上尘

网友:
低噪音的好,因为真干活这俩都得降频

温度是不看的,散热器就是价格和噪音两个代价,满负载(不是100%)不降频一个效果

网友:
联想普通铜芯散热器就是凑合,连cpu都盖不住

网友B:
我实测过,铜底待机温度低,热管满载温度低

网友:
风扇看起来不像是大厂出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实测过,铜底待机温度低,热管满载温度低

中低温 紫铜 ,  高温 热管 ,或者说  中度使用 铜底    高度使用 热管 ……

工作原理不一样  铜管需要蒸发里面水分  以前有笔记本CPU温度50之后风扇开始转  意思是50几度之后 里面水分才开始工作   而且电脑上热管都是竖着的   水分不是压住CPU表面   笔记本正好压在上面  ……

网友:
接触面积大了

肯定要稍微好一点

网友C:
实话说,这散热器根本不像联想整机使用的。。。

网友:
这种散热器拆装需要卸主板,不方便。

网友:
散热很重要的,要不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话说,这散热器根本不像联想整机使用的。。。

  是的  联想工作站拆下来的   ……

  黑色是工控拆下来  原装的   ……

  联想高端机 是热管   不过很少见 ……

网友:
热管?一般主板少碰吧,压成个香蕉看着好玩。

网友:
同1241v3,用的拆机DELL铝散热器,风扇基本保持3000转以上,吵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