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零基础联想老键盘PS2接口改USB

楼主(2023-09-28):
在老家翻出自己的第一台电脑,奇怪里面怎么还有个联想的键盘,键盘来源时间大概2013年前后吧。

之前有几个外观一样,是USB接口的都送朋友了。这个接口是PS2,带回来试试改个USB看看能不能行。
找了个USB接口,正负好说,就是中间两个数据线要不停的试,怎么试,都是插上电脑时,键盘所有灯一闪而过,然后没反应了。
搞来搞去都不行,最后看网上说要PS2转USB线才行,有一种是不带芯片转接线白色为主,老家有,也不想回去拿,油费都够买一根了。
我这个键盘不支持USB,需要额外接个芯片。花6元钱买个带芯片的转接头。若不成就全扔了。

芯片小板按线序接上还是一闪而过。于是调换数据两根线,大小写和Num亮了 搞定。收起来吃灰。

键盘贴膜这两天才撕掉的。

橘色按键是用来恢复系统应急用的。

看了这个型号好像还有纯白色的键盘。

线槽,脚垫以及贴纸下面都有螺丝。

前两天剪掉了PS2头

接上USB也不行的。

做工还可以。这么多年了没有老化的迹象。

就算是大厂,一样有好有坏,安装工把线压到电路板旁边一个槽上,眼看线就要断了。

6元一个转接头,塑料壳一扣就开了。省事。。。。。

按键一体的,不用担心丢,按键也是固定在外壳上,也不用担心掉下来。

我现在的键盘比较小,用了9年了。

ipad mini2 也有8-9年了吧。一直是插电用,电池早已报废,夏天还能扛几分钟,冬天彻底不行。
于是想着拆开自己装两片电芯进去。可惜一片厚一片薄。 原来的电芯,我怀疑被人换过。
因为这个是以前别人送的,虽然外包装膜有,但是难保是别人返修机,再或者前几年去换过一次屏幕插口,邮寄到深圳换的。
原来电芯上标注正负极,但是实际是反的,导致我重新焊接电芯后,保护板一直发烫,并且电芯比较厚。我只装了一片iphone6的电芯进去。
能使用,不能充电。于是下单买一块电池算了。惠州德赛电池60元,拆机时候一看外屏碎了,想着触摸没有算了,平日也就是当个监控在用。
装回去的时候一摸,原来不知道那年那月我贴膜了,是玻璃膜破了。装完一切正常。

妹妹以前开店的爱普生R230打印机,也有8年了吧,翻出来换个墨盒。黑色有线,温水泡 酒精泡。
效果好一些,连续打印几十张,现在只有很少很少的缺线了。基本影响不大。这里做个墨盒排序记录方便以后换。

下载了一张手机图片,如有喜欢请自取。

那位有对键盘深入了解的,这种有线键盘可以改无线吗?请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
线键盘可以改无线,就是需要加模块,不过改造的价格还不如买无线成品键盘

网友:
USB接口键盘改PS2是不是简单多了,,早期购的USB键盘都送了个PS2转USB母口

网友:
插头剪早了

网友:
旭丽代工的键盘。改无线成本很贵,100入门,薄膜也用不了几年,除非很爱,划不来。

网友:
据说有些可以直接改。有些要转接。

网友:
好多主板PS2接口键盘鼠标二合一了,这个键盘不剪插头还是有用武之地的。

网友:
大都电脑PS2口还在吧!我都要专找PS2的买。

网友:
也刚改了个ACER的PS2键盘,买了个芯片改的。
发现好似与USB转COM线(驱动是340芯片)的有冲突,接上了TTL线开PuTTY后不能输入了。准备翻出COM引出线后直接加个COM口了,再改回不合算

网友:
太有才了,墙都不扶,就服你了!

网友:
生活在于折腾,这个还是不错的,不过小黄鱼上国企淘汰下来的USB品牌机键盘也很多,价格也不贵

网友:
折腾不息啊

网友:
这个键盘看起来特别漂亮,是个短键程的吧,应该不错呢

网友:
我记得这种转接线长按还是快速连按有问题,太久了记不清了

网友:
买一个新的键盘,不香吗。。。

网友:
玩的就是这个折腾的过程

网友:
电源V+ V- 然后是数据+,数据-

网友:
这种键盘还是算了,90年代的ibm at@t之类可以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