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老焊机起弧难,听说加个电抗器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2023-09-28):
这部老焊机有10年了,很久没用过,进来拿起来用很难起弧还粘条,听说加个电抗器会解决这样的问题,请问电抗器是接线是这样加吗?

网友A:
给你个原理图参考一下,这个是设备电源端电抗器和滤波器的加法,电抗器是纯铜疙瘩,如果用在电源端应该不便宜,看你意思使用在输出端是啥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原理图参考一下,这个是设备电源端电抗器和滤波器的加法,电抗器是纯铜疙瘩,如果用在电源端应该不便 ...

你不懂而已   很多400的焊机就有电抗

网友:
焊机哪个品牌的没看出来,但是做工还是很不错。瑞凌200T款式,无电抗器,据说是内置热引弧,不懂,我用的就是这个,觉得还行。
这个款式电抗器是两个圆形的电抗器。同款氩弧焊机内部就是。

网友:
不是电抗器的问题,是焊机空载电压太低了,导致不好起弧,还有就是起弧的时候采用火柴起弧法比较容易起弧。

网友:
想提高電壓不如直接加個電磁爐的MKP的電容,直接可以提高電壓. 加電感一般沒有什麼用.想加電感可以直接在輸出線上放幾磁環

网友:
焊机没玩过还真不懂。

网友B:
滑动起弧,焊条预热后就好焊接了,还有就是改造电焊机给增加起弧器,偶尔DIY焊接的话就不需要改造了,改善一下自己的手法就行了!
只是加个电抗没用,又不是交流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滑动起弧,焊条预热后就好焊接了,还有就是改造电焊机给增加起弧器,偶尔DIY焊接的话就不需要改造了,改善 ...

谢谢!今天刚买了一个,不是很贵,但做实验吧

网友(2024-05-22):
楼主,说说,加电抗管用了吗?我觉得应该不管用,不起弧的话,先摩擦几下,头热了就好起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