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 模型中悬臂梁固定端的表示

楼主(2023-09-28):
各位晚上好,最近在写一个 空间结构 分析软件,结构的 3D 模型【固定端】,如何简洁地表示出来,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目前用的是 【空心半球】,假设半球的边缘和墙面连接在一起,刚性连接, 这个是否一目了然?  先致谢!

网友A:
可以,有关承力结构承力分布以及应力该如何表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有关承力结构承力分布以及应力该如何表示呢

多谢老师。计算结果的输出,用传统的方法,表格输出法,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要表现在模型上,现在流行的是
应力云图 和 HitTest. HitTest 方法,就是用户点击感兴趣的单元或节点,然后弹出菜单显示结果细节。例如:

网友B:
不懂,不过之前自学Rhino的时候有个"混接"感觉挺好,大致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不过之前自学Rhino的时候有个"混接"感觉挺好,大致这样:

谢谢老师,这个效果很好,但我这个模型,主要用于分析计算。若要渲染到这种程度,代码可能会较长。
我目前就是 4 个支撑点,给出半径和方向,就能全自动生成,因为半球的网格生成,很容易。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这个效果很好,但我这个模型,主要用于分析计算。若要渲染到这种程度,代码可能会较长。
我目 ...

那就按你这样吧,不过颜色一定要区别于组件并且要显眼,不然看不出来,另外在说明里加个图例写明这到底代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按你这样吧,不过颜色一定要区别于组件并且要显眼,不然看不出来,另外在说明里加个图例写明这到底代表 ...

谢谢,颜色会设置为变量,用户自己选择搭配。说明书会解释这些,首先要直观,再加说明用户就容易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有关承力结构承力分布以及应力该如何表示呢

应力云图 类似附图,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