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p光模块AP,有这样的产品么?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23-09-28):
光电收发器+AP设备,要2个设备
如果有sfp光模块AP,一个设备就行

但是哪里可以买到sfp光模块AP呢,有这样的产品么

网友A:
其实光猫就是,为了省成本 没做成模块而已

网友:
收发器加交换机有卖这个组合没注意到有没有卖。

网友B:
多的很啊,家里面的院子装的是TP的室外AP,这个就带2.5G光口

网友C:
tplink家有,你在请多多,和咸鱼上搜

网友:
很多行业AP支持光口,家用的支持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tplink家有,你在请多多,和咸鱼上搜

大部分是poe ap,有可以接光交换机的光口ap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的很啊,家里面的院子装的是TP的室外AP,这个就带2.5G光口

可否说下具体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光猫就是,为了省成本 没做成模块而已

光猫光口的上层是olt设备,不是光交换机?

网友:
搜索就搜到了,H3C WA6520-FIT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说下具体的型号

看来下好像TP的都是室外AP带S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