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垃圾功放机

楼主(2023-09-28):
家里20年前买的垃圾山货功放机,放着占地方,把它拆了留点料板与废铜……
其实它还可以听个响,但实在是没地方放了

里面还有配重块

功放管

废铜线

拆成一堆垃圾后往废品店送不心动……

网友:
看正脸就知道有配重

网友:
一开始看商标还以为是万利达的功放。

网友:
山货典型
金玉其表败絮其中

网友:
我家的功放有十多年没开了

网友:
好像和我的是同款,结婚的时候买的,当时卖家信誓旦旦的说是5.1声道。结果回家把说明书一翻看,上面写着双声道输入,5.1声道模式输出时“5个音箱都有声音”买了不到一个星期屏就坏了。

网友A:
里面还有配重啊。

网友:
以前80元买过一台也是有配重的水泥块,拆开卖回不了本好像卖了50元

网友:
还有一个“环形器材”压舱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还有配重啊。

外观形状还是不错

网友:
看面板还挺新的。

网友:
上面那个环牛应该是水泥块

网友:
850架构,山鸡标配

好大的水泥配重

网友:
往废品站送的时候记得先往里面塞一块砖头并固定好,老板一称心里乐开了花,这个傻冒不知道里面有个大铜变压器,这下赚大发了。。。楼主刚走老板就迫不及待的拆开了机器,当看到砖头的刹那老板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

网友:
是不是有1875

网友:
分立元件的,这货有年头了。

网友:
配重很厚实,谢谢分享。

网友:
外壳还有利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