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阿里三件智能场景开关 IO定义 刷Tasmota固件

楼主(2023-09-28):
卖家交易区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4504-1-3.html

WIFI模块是ESP-WROOM-02,核心ESP8266,内存16Mbit=2M。
触摸芯片是BS814A-1。
刷机串口板子上现成的,直接接ttl转usb就行了,直接用ttl的3.3v不用额外供电。

IO定义:
触摸按钮
上回家模式 IO13
中离家模式 IO12
下起床模式 IO14

继电器触发 继电器IO同时控制红色LED
IO13 对应回家按钮LED D4
IO12 对应离家按钮LED D5
IO14 对应起床按钮LED D6

Tasmota固件刷写:
按着PCB上的按钮,usb转ttl连上电脑后松开进入刷写模式。
推荐直接WEB刷写:https://tasmota.github.io/install/

Tasmota固件配置文件:
网盘连接:https://www.jianguoyun.com/p/DXRkQ3sQh66pBhijlpwFIAA

刷写完直接恢复配置就行了,三个按钮配置好了关联继电器。
可以自己焊上铜柱就变成控制开关了。

如果要三个按钮之间互锁,就是开一个其它的自动关掉,在TasmotaWEB管理界面里进控制台,输入
Rule1 ON POWER1#state=1 DO POWER2 0 ENDON ON POWER1#state=1 DO POWER3 0 ENDON ON POWER2#state=1 DO POWER1 0 ENDON ON POWER2#state=1 DO POWER3 0 ENDON ON POWER3#state=1 DO POWER1 0 ENDON ON POWER3#state=1 DO POWER2 0 ENDON

补充内容 (2023-10-7 17:21):
建议不要恢复配置,手动配置,配置方法见26楼。

补充内容 (2023-10-7 17:23):
刚发现GPIO给改错了,IO定义:
触摸按钮
上回家模式 IO2
中离家模式 IO5
下起床模式 IO4

网友A:
巧了,我也是刚今天收到货,群主在分析电路时候我也在弄,早知道不弄了。 直接抄作业。

网友:
我去,下载-55家元,完蛋鸟,没看就点了下载,一下子要变负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巧了,我也是刚今天收到货,群主在分析电路时候我也在弄,早知道不弄了。 直接抄作业。 ...

哈哈哈,我早就到手了,一直懒得弄,要放假了心情好就搞了。

楼主:
三个按钮之间互锁,在TasmotaWEB管理界面里进控制台,输入
Rule1 ON POWER1#state=1 DO POWER2 0 ENDON ON POWER1#state=1 DO POWER3 0 ENDON ON POWER2#state=1 DO POWER1 0 ENDON ON POWER2#state=1 DO POWER3 0 ENDON ON POWER3#state=1 DO POWER1 0 ENDON ON POWER3#state=1 DO POWER2 0 ENDON

网友:
又增加知识了

网友:
不错,一直玩不转Tasmota的MQTT

网友:
谢谢楼主,我也买了个

网友:
高手,虽然 不会玩。

网友:
虽然是便宜,还是没敢入手,因为不会搞太复杂的,吃灰是常态

网友:
谢谢分享,过几天试试

网友B:
Failed to initialize. Try resetting your device or holding the BOOT button while clicking INSTALL.

按你说的按住板子上按钮通电然后松开刷,还是弹这个,怎么回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Failed to initialize. Try resetting your device or holding the BOOT button while clicking INSTALL.

...

额,又自己折腾了一下,莫名就刷进去了,感谢楼主分享的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又自己折腾了一下,莫名就刷进去了,感谢楼主分享的教程

恢复完配置后发现又连不上wifi了

网友:
想改革esp home的

绿色led和红色led是互锁的吧
看一个按钮显示后面俩限流电阻
io输出低电平绿灯亮,红灯灭
io输出高电平绿灯灭,红灯亮

网友:
智能场景开关

网友:
请问用arduino刷,选esp8266就可以吗

网友:
感谢您的教程 等试试

网友:
请教下楼主,不管怎么按复位按钮都提示这个怎么回事,ch341

网友:
沃日了,板子上的tx和rx是 反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