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坏了的30wLED灯

楼主(2023-09-28):
用着用着突然就不亮了,灯有点脏也没怎么擦
经测试灯珠一个没坏,驱动芯片废了长期高温芯片挂了,没保险进线直接烧断了。

竟然驱动跟led灯装在了铝基板上,灯长期高温不坏才怪呢

这灯设计的真的一绝,越来越没底线了。

网友:
进线直接烧断,温度这么高,太下人了。

网友A:
现在都是这种设计,你这算好的了,里面还有电容和电感,更烂的里面把电容和电感也省去了

网友:
为了节约成本,很多部件也节约了

网友B:
这个散热用料估计只能稳定10W。
30W热到死。

网友:
我的都是看不到什么物理损坏,2-3年,集体就不亮了,。。。。。。。

网友:
爆炸性,场面壮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散热用料估计只能稳定10W。
30W热到死。

双层的灯板后面还是一层独立铝的散热层,灯的内层还有一层呢忘了拍。

网友C:
烧的有点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的有点严重

灯珠一个没坏,换个驱动板接着能用

网友:
28颗1W灯珠,还算虚标不严重。用的高压非隔离恒流驱动,有条件的话,外接一个恒流在70mA左右的高压非隔离恒流驱动,可以继续使用原灯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散热用料估计只能稳定10W。
30W热到死。

本身就虚标,肯定没30W

网友:
坏了不值得修了

网友:
28珠30W,肯定虚标了

网友:
没有硅脂真的很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是这种设计,你这算好的了,里面还有电容和电感,更烂的里面把电容和电感也省去了 ...

那种货线性恒流,比阻容的还差,效率极低

网友:
这么大一块铝板散热算不错了!

网友:
那个桥热死了才造成这个场面的。

网友:
这是个垃圾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