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我也买了8.9元40个电*烟TYPE-C头控制板,用来改造C口充电不错

楼主(2023-09-28):
感觉还不错,非常迷你,拿来改C口充电不错,根据芯片型号支持充电电流580ma,

型号是CSC909DB (根据选型表DB代表输出电压3.6V,充电电流580MA)
中间电阻电容5欧和0.1UF串联并到充电输入正负端,右下边2颗5.1K下拉电阻分别接CC1和CC2(接这个电阻应该就是支持双C线充电)
F1和F2接发热丝,

咪头,就是气动开关吧,吸气接通,芯片判断然后接通发热丝

母座是6脚的,还有一个指示灯,这个指示灯可以显示很多功能

拿个新电池 电压3.99V,充电白灯

刚充440MA,估计电池还很满,如果低电就是580MA,这个电流充些小电器足够了

下面是资料

总之比4056板子小很多,可以用在特殊地方

这里有咪头的介绍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8695-1-1.html

这个是和我买的一样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5401-1-1.html

网友:
挺值的,哈哈,忍住,不然吃灰

网友:
这种不方便用电阻改电流,可玩性比4056/4057低一点。

网友A:
0.5A的电流太低了点,但凡容量稍大点的电池充电就太慢了,等于鸡肋...

网友:
引用 网友A:
0.5A的电流太低了点,但凡容量稍大点的电池充电就太慢了,等于鸡肋...

当买TYPE-C母口小板

网友B:
对这个感兴趣,可以带我上车吗?

网友C:
小电流充电电池还是可以用的,比如那种充电纽扣电池,充电电流只需40毫安就够了。给个链接,我也去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这个感兴趣,可以带我上车吗?

搜老四电子 进去搜typec母座带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电流充电电池还是可以用的,比如那种充电纽扣电池,充电电流只需40毫安就够了。给个链接,我也去看一下。 ...

搜老四电子 进去搜typec母座带板

网友D:
宝宝上买的吗?当个母座挺好的,

网友:
可以用来改以前的mini USB口

网友:
数量太多了,吃灰的概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宝宝上买的吗?当个母座挺好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1k90e69a545
2.9元40个,主要是加了运费6元,宝宝上的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的

网友:
口不错。。买的micro口。卖家卖便宜的。

网友:
有没有纵向的啊

网友:
挺好的,去看看。

网友:
谢谢LZ的热心分享……

网友:
给充电玩具改c口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