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USB 3.0 U盘写入速度只有20兆正常吗?

楼主(2023-09-28):
USB 3.0 U盘写入速度只有20兆正常吗?读取速度倒是还可以,有100多兆,但是写入速度只有20几兆左右

网友A:
先确定你的usb接口是不是真的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你的usb接口是不是真的3.0

能读100就不是接口的问题,主要是芯片太次

网友:
主控或者Flash次,没招...

网友:
TLC你想要怎么样

网友:
USB口能读100就是接口正常的

网友:
主控和闪存颗粒比较垃就没办法!

网友B:
写入速度 就比读取速度 低很多,所有的 U 盘都这样!

网友:
正常  紫薯布丁

网友:
成品u盘大多这个速度,要快买diy商品

网友:
很正常,很多品牌的低端USB3.0 U盘读可以上百但写比你这个还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入速度 就比读取速度 低很多,所有的 U 盘都这样!

看看我前几年买的 东芝 EXII 64G U盘:

网友:
楼主,给你推荐一个京东销量第一的U盘:Kingston DTKN 256G,写入速度过得去了,价格也不贵。

网友:
能读就没有问题,不能写和盘的颗粒及主控等有关

网友:
当然还要看写入什么类型文件,差别很大的

网友:
正常肯定不是

网友:
3.0接口20有点慢了,30多写就还可以

网友:
我自己做了个u盘,读300写30,emm

网友:
明显是 DCIM那边的读出速度就是那么点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