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助呀!戴尔老电脑换硬盘后再换回不开机了?

楼主(2023-09-29):
一台戴尔老电脑,之前都好好的装的Win7系统!昨天表哥的破电脑比我的还破!不开机,搞来搞去我把他的硬盘装到我的机器上能开机!XP系统!开机一会提前安装了几个驱动!他的硬盘没问题!可是在把我的硬盘装回去就不开机了!尴尬了!开机按F12也进不了boot,按什么键都进不了!做的有PE U盘!也用不了呀!进不去呀!主板短接那个跳线清除CMOS?求指教!

网友A:
把电源线拔了,把主板电池撬下来,然后三分钟会后重新装起来。就重置了。

网友:
二楼说的对,可能是保护了,拔掉电源,按几次开机键,
再插上电源,应该就好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源线拔了,把主板电池撬下来,然后三分钟会后重新装起来。就重置了。 ...

楼主:这样还不行,只有送修又不值。

网友:
一般是你错误设置造成的,二楼的方法试试。

网友:
放大招、推倒重来!

网友:
主板的驱动掉了,我看只能重装系统了

网友B:
硬盘要用原始版镜像安装系统,然后要在分布完镜像以后马上换到原来的机器上,进入BIOS切换IDE模式先测试平台能不能正常用,你这个有点CMOS电池失效外加安装顺序错误的老问题

还有,水平不足就别接这样的单子,基础的POST你都要拍照翻译,看得懂的反而看不懂了

网友:
我记得之前也是换了硬盘不启动好像拆了电池就解决了。

网友C:
戴尔380,当年单位买了十几台,主板与机箱配套的

网友:
在网线接口边上,有四个LED灯

请描述一下灯的状态(类似于诊断卡)

网友:
二楼正解,再不行就是挂了

楼主:
对我来说,有点小难度!扣主板电池没有超过1分钟,我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戴尔380,当年单位买了十几台,主板与机箱配套的

是的,加了个4G内存条共6G反应还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要用原始版镜像安装系统,然后要在分布完镜像以后马上换到原来的机器上,进入BIOS切换IDE模式先测试平 ...

对我来说很有难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我来说很有难度!!!

POST看不懂的话真的不要自己做这种技术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ST看不懂的话真的不要自己做这种技术活

好的,不搞了。

网友:
这个故障有点意思,进来学习下。

网友:
dell 主板有跳线清 CMOS, 不过考虑到10年以上的机器外加机械盘就不展开了, 自己搜吧

网友:
把内存条拔了重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