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如何对ARM芯片的程序进行加密

楼主(2023-09-29):
刚才百度了一下,ARM芯片中的程序的确容易被读取,虽然反编译有难度。
所以,问题来了,如何对ARM芯片的程序进行加密,使里面的程序不容易读取?
或即使被读取了,也无法使用?除了在程序中加入匹配芯片ID外,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使能读保护,禁用调试接口功能

网友:
封闭 jtag就行了

网友:
订制芯片脚位

网友:
想这个有意思吗?这年头pj单片机都不吃香了,pj一次要几w,直接模仿你的设计正向开发就好了,人有的是价格低,几k搞定了

网友:
st-link utility可以设置读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