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这个LED驱动坏了,大家帮我看看还能不能抢救一下

楼主(2023-09-29):
灰线和白线只有11V的电压输出

会不会是那个输出IC坏了

网友:
不一定是坏的。

网友:
也可能是灯珠坏了

网友:
总共也没几个件,搞不好是上电关闭状态。找个好的灯板先快速开关两次看看是不是

网友A:
只要芯片上有型号,就能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芯片上有型号,就能修好

求维修思路

网友:
有可能是输出电容容量变小了!

网友:
首先看灯珠电容

网友:
灯珠坏的多 换个接上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工艺算是不错的了

网友:
没有输出,只有块子是易损件。

网友:
坏了就修啊

网友:
先虚焊重焊换电解再说就这么几个件不行全换,还不行扔或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