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捡到个高档led驱动,但发现没啥用……

楼主(2023-09-29):
感觉比较高级,就是毫无用处

有个电容断脚了,估计是被抛弃的原因,不过这个脚断了是何原因?铁脚造成的?

网友:
看上去确实不错哦

网友:
做工挺好的呀

网友:
多组色温输出,一般是比较高档的天花灯采用的!看一下每一组有没有输出,可以自己组装利用!

网友:
感觉好像几年前论坛风靡一时的遥控调光吸顶灯的驱动,那个huigu发的挺多,几十到一百多不等,当时我姐还买了一个,好像是125元,还挺大的,亮度也不错,比较实惠。

网友:
是配合遥控器使用的吗?

网友:
有6个led输出

网友A:
好多的变压器啊,不知道这个用在哪里的额,做工看上去很不错的

网友:
用偶看着不错哦,但是没啥用吧

网友:
好像很有用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的变压器啊,不知道这个用在哪里的额,做工看上去很不错的

非隔离电源    这是

网友:
高级货,可惜用不上,留下拆件吧

网友:
用料比阻容线性好,尝试拆芯片,电感等外围元件,搬到洞洞板,做几个独立驱动。

网友:
用得上才是宝贝

网友:
这是个组合驱动,6led使用,看做工还挺好的。

网友:
做工很规整,应该不错的驱动

网友:
这种一个驱动几条管的,在吊灯中用得比较多

网友:
这么多个变压器啊。

网友:
2.4G智能调光驱动,可能支持APP调光,换个电容试试

网友:
看着做工挺不错,电容是不是漏液了